请教大神PIC18F4620芯片驱动液晶12864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一个驱动液晶12864的程序,正常显示应该是左边的“0426”数字,可是我按一下单片机或者液晶屏就变成右边那样的,有时候多出来几个数字,有时候全屏移动,我不知道那里出现问题了,那位大神可以告诉我引起这种现象的问题都有什么呀,在此感激不尽。我用的是PIC18F4620单片机,液晶屏用的是深圳驰宇微MS12864R的液晶显示屏,串口接口。如果那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请给小弟一点指示,谢谢

楼主(2019-04-17):
假如程序的问题,大神们也可以教我一下怎么调试程序,才能发现问题所在,有时候程序有问题,我不知道如何排查,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接触不良???

网友B:
是串行接口吧?有没有读忙?

网友C:
1、你确定压屏幕的时候,手没有压到信号线?
2、压之后,显示会立即恢复正常吗?

楼主:
应该不是接触不亮,周围有大功率的电器启动的瞬间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确定压屏幕的时候,手没有压到信号线?
2、压之后,显示会立即恢复正常吗? ...

没有啊,周围有大功率的电器启动的瞬间也会这样,我觉得特别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示波器看看,确定你的时序实现和数据手册一样,主要时钟速率和片选控制。
另外,就和楼上说的一样,每 ...

嗯,好的,谢谢诶,主要我是新手,好多调试都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串行接口吧?有没有读忙?

有读忙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周围有大功率的电气启动的时候,也会乱码

网友E:
电路图最好贴出来,或者贴出部分也可以。先排除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最好贴出来,或者贴出部分也可以。先排除硬件问题。

硬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公司成熟的电路,公司的程序下载进去,什么事没有,我自己写的程序,就有问题,我感觉是程序那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公司成熟的电路,公司的程序下载进去,什么事没有,我自己写的程序,就有问题,我 ...

哈哈.这样, 就一定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你可以比较一下, 首先看是不是底层驱动/时序有问题;
如果没有, 就是上面的逻辑问题了,
如果有现成的代码, 对比一下, 不难发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样, 就一定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你可以比较一下, 首先看是不是底层驱动/时序有问题;
如果没有, 就 ...

嗯嗯,谢谢,我找到问题了,是延时时间不够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