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的AD采样口输入的模拟电压是稳定不变的,结果寄存器的值一直波动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9-04-18):
DSP28335的AD采样口输入的模拟电压是稳定不变的,然后采样回去以后,结果寄存器的值一直波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那不是很正常吗?肯定波动很小

对,波动肯定有

网友B:
看波动大小了    波动如果小可以通过滑动滤波处理一下

波动应该有个范围,在允许的范围内就行了

网友B:
还有与硬件设计有关   硬件设计不稳定   也会造成AD的一点波动

同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
最大波动20V左右,关键是输入AD口的值不波动,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很正常吗?肯定波动很小

最大波动20V左右,关键是输入AD口的值不波动,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波动大小了    波动如果小可以通过滑动滤波处理一下

最大波动20V左右,关键是输入AD口的值不波动,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波动20V左右,关键是输入AD口的值不波动,很稳定

怎么可能20V?你怎么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大波动20V左右,关键是输入AD口的值不波动,很稳定

你说的是数字量20左右吧    如果是20左右是很小的

网友C(2019-05-30):
你是不是在两个不同的中断里面都启动adc转换了?

网友D:
这个有多方面因素吧,波动肯定是有的,这就是电压纹波呀,跟硬件的设计也有很大关系的,不可能一直不变

网友D:
纹波如果比较打的话,一个就是从硬件方面找问题,再者就是软件滤波试试

网友E:
软件滤波一般都用什么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