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求助labview实现条码匹配并打印

楼主(2019-04-18):
现在想要检验产品和条码是否匹配,如果匹配打印条码,并且每打印一个条码在本地有个记录并计数。还没有头绪,求指导!!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先看产品条码如何得到,然后比较,如一致,就打印。同时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先看产品条码如何得到,然后比较,如一致,就打印。同时记录。 ...

嗯,条码是扫描得到的。现在就是扫描条码并保存这里不能实现。应该是要程序启动后,一直有扫描的弹框,扫描完对比,打印并保存,保存后又会有扫描的弹框出来继续重复。不知道怎么实现,我写的就只能执行一次。烦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条码是扫描得到的。现在就是扫描条码并保存这里不能实现。应该是要程序启动后,一直有扫描的弹框,扫 ...

设置条件啊。循环执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