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串口7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我用STM32F767写串口程序,原来用PE8,PE7可以收发数据。
PE8,PE7是串口7,后来改了一下硬件,改到PF7,PF6,也是串口7.
我改了程序,如下: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if(huart->Instance==UART7)//如果是串口1,进行串口1 MSP初始化
        {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使能GPIOF时钟
                __HAL_RCC_UART7_CLK_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7;                        //PF9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8_UART7 ;        //复用为USART1
                HAL_GPIO_Init(GPIOF,&GPIO_Initure);                   //初始化PA9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6;                        //PA10
                HAL_GPIO_Init(GPIOF,&GPIO_Initure);                   //初始化PA10

#if EN_UART7_RX
                HAL_NVIC_EnableIRQ(UART7_IRQn);                                //使能USART1中断通道
                HAL_NVIC_SetPriority(UART7_IRQn,3,3);                        //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endif
        }

}

可是就收不到数据了。请问高手,程序哪里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都开始搞767 了? 关于 103 我还没有玩儿好!

网友B:
发送出来数据了吗

网友C:
换一个串口试试看

网友D:
需要配置相应的io口

网友E:
看起来没问题啊

网友F:
看着不像有问题的

网友G:
再改回去试试呢

网友H:
从大面上看不出来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好啦,发的数必须已0d 0a结尾。

网友I:
如何使用STM32F107的串口4

网友J:
STM32的Trace功能?

网友K:
STM32F767上使用的是SDRAM?

网友L:
STM32F767写串口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M:
现在都是图形化编程了。

网友N:
改到PF7,PF6?不需要映射吗

网友O:
写串口程序根据例程修改就行

网友P:
STM32F767没有使用过。

网友Q:
STM32F767性能咋么样

网友R:
谢谢楼主的分享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