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01 变量个数还是微分阶数?

楼主(2019-04-18):
  HWM曾在模拟版面发过一篇《“《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振荡器与储能之关系”。那篇帖子的16楼xukun977贴出了一幅图片,并说:“来看看这个话题处于什么水平”。

          图(01)
  在17楼又说:“上表的分类依据很有特色,上面从左到右的是变量个数n,左边是非线性程度,从上到下增强!”
  看到这里我不禁哑言失笑:自从人类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何曾研究过单个的变量?人类研究这个世界,从来是研究这个现像和另一个现像之间的关系,从来也没有研究过单个变量!
  古人看到斗转星移、春去秋来、风云雨露……发现某事物和先前不一样了,知道这是变化。
  那么什么是“变量”?虽然这个词汇经常使用,要我们严格地说出确切涵义,一时还真说不清楚。我们查查词典。

          图(02)
  词典上说“变量”是数值可以变化的量。那么“变化”又是什么意思?再查查词典。

          图(03)
  再查查“变”确切的意思是什么。

          图(04)
  现在我们清楚了:“变”就是“和原来不同”。
  我们看到这里至少有两个变量:一个是时间(否则“原来”就没有意义),另一个是“和原来不同”的那个量。时间是自变量,“和原来不同”的那个量是因变量。单独一个变量,怎么能够“变”得起来?
  自古至今,无论中外,人们从来没有研究过单个的变量。说:“上面从左到右的是变量个数n”而且n=1,那一定是不知道什么是“变量”,甚至什么是“变”都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什么是“变量”,也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常量”或者“常数”。
  也许某人会辩解说:我说的n=1是自变量个数!
  在n=1那列,有个“RC circuit (RC电路)”,在n=2那列,有个“RLC circuit (RLC电路)”。无论是RC电路还是RLC电路,自变量都是时间。若说n=1是自变量个数,那n=2怎么解释?
  如果说n=1是因变量个数,那么无论是RC电路还是RLC电路,因变量是一样的,可以是电压,也可以是电流。电压和电流,算作一个因变量也可以,算作两个因变量也可以。但无论算作一个因变量还是算作两个因变量,n=1和n=2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小学生都背过乘法表“一一得一……八 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小学生都知道:“八 九七十二”里面“八”和“九”是因数,“七十二”是积,积是随着因数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使是小学生,也从来没有研究过单独的一个变量。说“上面从左到右的是变量个数n”之后,还要说“来看看这个话题处于什么水平”,那我只能说,是处于小学数学水平。

  那么,图(01)中贴出来的那幅图片中n=1、n=2……不是变量个数,是什么呢?

  该帖16楼那幅图片n=1那列,举出了3个例子:
  Exponential growth (指数增长)
  RC circuit (RC电路)
  Radioactive decay (放射性衰变)
  指数增长,不用说是个指数函数。
  RC电路,在电路分析课程中大家都学过。RC电路中的电压或者电流,无论充电还是放电,总是随时间按照指数规律变化。
  放射性衰变,也是一样,放射性随时间按照指数规律变化。

  再看第二列。第二列举出了4个例子:
  Linear Oscillator (线性振荡器)
  Mass and Spring (质量和弹簧)
  RLC circuit (RLC电路)
  2-body problem (二体问题)
  并且在“二体问题”之后加了注解,是两位名人:Kepler和Newton (开普勒和牛顿)。
  n=2这列,第一个例子先不管它,以后会发帖再详加论述。
  第二个和第三个例子,就是下面这幅图片所显示的内容:

          图(05)
  这是普通物理教材中常见的机械弹簧振子振动和电阻电感电容电路的比较,经常被用来作为力学和电磁学有共同之点的例子。请注意:二者的微分方程形式上完全相同。
  n=2的第四个例子“二体问题”,“二体可不是指开普勒和牛顿这二位先贤,而是指空间中只有两个质点,两个质点之间存在万有引力,已知两个质点在某一时刻的位置和速度,求此后任一时刻两个质点的位置和速度。牛顿根据他总结的今天被称为“牛顿运动定律”的三个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列出微分方程,验证了开普勒提出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是“二体问题”的解。正是这个问题,开创了如今被称为经典力学的学科,甚至可以说是近代科学的开始。
  这四个例子中,自变量都是只有一个,就是时间。正因为自变量只有一个,图(05)中两个微分方程才都是常微分方程。如果自变量有两个,那么一定是偏微分方程而不能是常微分方程。
  从n=2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例子看,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也绝不止两个。弹簧振子的例子中,变量至少有时间、位置、速度、加速度。RLC电路的例子中,电路中的电流随时间变化,同时三个元件两端的电压(那就是三个变量)也在随时间变化。可见n=2绝对不是指两个变量。
  那么,n=1,n=2倒底是指什么?
  从n=1那列的三个例子看,这三个例子都是按照指数规律变化,从微分方程角度看,都是一阶常微分方程。从n=2那列的四个例子看,这四个例子都是二阶常微分方程,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例子的微分方程,图(02)中已经给出了。第四个例子即“二体问题”,先前说过,牛顿仅仅验证了开普勒提出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是“二体问题”的解,并没有完全解决“二体问题”。“二体问题”的完全解决,是瑞士数学家约翰·伯努利完成的。“二体问题”也是二阶矢量常微分方程。
  所以,n=1和n=2,是常微分方程的阶数,而绝对不是变量的个数。
  把常微分方程的阶数当成变量个数,这不是简单的失误,是对“变量”、“微分”概念根本没有理解的表现。
  对基本概念根本没有理解,难怪能说出“矢量不是量,是个函数”的话来。

  在17楼xukun977还说“哪怕这个电容数值比阿佛伽德罗常数还小,也必须有”。

          图(06)
  如果说“比普朗克常数还小”,甚至说“比玻尔兹曼常数还小”,大概谁都没有话说,毕竟普朗克常数或者玻尔兹曼常数在任何一种常用的单位制之下都是个很小的数。可是,阿伏伽德罗常数在任何单位制之下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图(07)
  把阿伏伽德罗常数当成一个很小的数,说明对阿伏伽德罗常数并不理解,纯粹是拿个多数人不熟悉的词汇来忽悠,吓唬人,装作多么懂振荡电路的样子,其实连“小学数学”水平都勉强。

@21ic小管家 :如果陷入这种状态不能自拔,那意味着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生物,但是还算一个生命。他们的生存意义我很清楚,我知道怎么收拾他们。
@21ic小管家 :如果陷入这种状态不能自拔,那意味着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生物,但是还算一个生命。他们的生存意义我很清楚,我知道怎么收拾他们。
学术的东西年年都有被推翻的,年年都有新的。多多学习,咱们不要互相吵架哦~小管家喜欢看大家每天欢欢喜喜上论坛,高高兴兴吃晚饭~

网友A:
我是蠢到这种地步,就直接找块豆腐撞死了!!!

再蠢再弱智,只要是中学毕业的,学过语文的就知道,要想确定某个词或者某句的意思,要《联系上下文》!!!好家伙,人家不看教材,跑去插新华字典了!!!???!!!!

鲁迅说“好一个友邦人士”,按着种弱智头脑理解,会不会去查新华字典中的好是什么意思啊???

针对此贴,要想打楼主的脸太容易了,因为顶楼第一个图是曼彻斯特大学的经典教材截图,我在截图时,把n意思省略了,所以只要截个稍微大点的图,就把楼主的脸抽的红里偷着紫!

网友A:
今天晚上6:30左右,回家用电脑上网(资料在电脑里),上证据打坛主的脸,欢迎到时候前来围观!

根据过去5年经验,打脸后要么几天不来上网,要么上网却装聋作哑假装没看见!

@21ic小管家 :建议线下开会,先拼酒,再pk,找好裁判和观众,我报名当观众。据说两个人都在上海,好像一个是博导一个是博士生。
哇。。。你俩不要吵架啦,可把小管家愁死啦。

网友A:
这种帖子可不叫吵架,人家"有理有据","引经据典",甚至连新华字典都用上了,可见这个帖子"正规"的不行了!

网友A:
21小管家:
我那个图片还是年前发的,坛主当时说拍照收藏的,那还是去年年前2个月左右时的事!

也就说,人家这篇小文的写作时长,是3--4个月!
人家花了这么长时间憋出一篇小文,如果不让人家说,那心里多憋屈啊!

所以让人家一吐为快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啊

网友A:
现在上证据打这个人的脸。

有种别删帖哦

顶楼那个图片,本身已经很庞大了--占了一页纸,所以,我裁剪时把上面一行字抹掉了。

请问张大侠,图片中那个画蓝圈的英文,你认识吗???

请问各位网友,你们时相信论坛上这个只有中学学历,教了几天中学物理的张坛主,
还是相信上面这本书--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合推荐的,世界知名的非线性系统专家的说法?

网友A:
此人还斗转星移,用抒情散文笔法下结论:人类从来没有研究过单变量的:

对于专业术语,他不去查专业书籍,居然跑取查新华字典:

此举让技术工作者笑掉大牙!!!
这个中学毕业生可能不知道,本科不但学习普通英语,还学习专业英语呢!专业术语的含义,和普通英语一般是不同的。

网友A:
我说大侠是中学生,并非唯学厉论,很多小学毕业的也照样能成为大师。

但可惜的 是,陈景润式的奇迹并没有发生大侠的身上。

这个人基本功,奇差无比,连微分方程中所谓的“变量”是什么意思的都不懂。居然号称从30岁开始研究电路,到现在研究电路40多年了。

研究40年,充其量不过是大一本科生水平而已。
随便从985大学拉个本科生过来,可能都比他懂的多。

把眼珠子睁的大大的,看清楚了,看看什么是变量:

网友A:
由于这个人中学就辍学了,不懂专业术语很正常:

只要是上过两天大学的,就知道RL电路的【变量】是电感电流iL,RC电路中的变量是电容电压Vc!

而且这个变量,还有个电子专业毕业生都听说过的学名-----状态变量!

网友A:
@21小管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十不过三!即便是碰到孟获那样脸皮厚的,也不过是7次,七擒孟获之后,率众归服!

可是这论坛上两个活宝,在过去的5年里,至少被我生擒了20多次,可人家依旧不服。

可以预测,即便是擒住了n次,n趋于无穷大,人家仍然不服。这就不是脸皮厚的问题了。

所以让21小管家当裁判,你说我再生擒这两个人多少次,才能判定这两个人是耍无赖??

我是“21ic小管家” 我都没收到艾特,今天来才看见。你俩别互相擒了,我感觉你们每天都充满了活力。真是让管家好生羡慕~

网友B:
引一个“21学堂”中的相关帖子:

常微分方程的“动力系统”(相空间)分析简介
https://bbs.21ic.com/icview-2599270-1-1.html

网友B:
此外,说明几点:

1)相空间(或状态空间)有其维数,可以是有限维,譬如通常的常微分方程所对应的相空间。

2)相空间的维数也是相关初值问题的初值自由度。

3)所谓的相空间“变量”是个状态变量(多维),严格意义上有别于通常意义的变量概念。

网友B:
最基本的经典力学中有这么些基本的物理变量

1)时间

2)位置(三维)

3)速度(三维)

4)加速度(三维)

而作为一个牛顿力学问题,其相空间(或状态空间)是(位置,速度)。

网友A:
看看,夫唱妇随,铁哥们过来帮忙扫地了。

一个专门负责把水搅浑,从学术上“正儿八经”洗地;
一个专门负责删除帖子,对于不利反驳帖子统统咔嚓。
真是绝配。

所以我懒着和这一对活宝玩了,没意思。

网友B:
相空间的维数是与相关常微分方程的阶数相对应的,其也是初值问题的待定常数空间的维数

网友B:
如果连常微分方程的待定常数都不知道,可以断定其并不懂相空间(或状态空间)。而从其将状态空间变量与通常的变量混为一谈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常微分方程的待定常数都不知道,可以断定其并不懂相空间(或状态空间)。而从其将状态空间变量与通常 ...

大水货,连电路理论中的积分常数是什么意思都不懂,还好意思跑出来叫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何止五年,从2012年起酱油粉末登場粉,一个月反面敎材4篇,七年下來总共三百多篇,还不包括骗子糸列。光是 ...

我不想跟这两个水货纠缠了。

一般情况下不做回复,如果他门谁个写本帖这样的揭露篇,你就给我发信息,我过来上证据打它们的脸。

网友D:
变量这个 “量”,可解作
项目,亦就是 参数,既然是可变参数,自然就会变,
这个变化就是  δ甚么,如果引入时间因素,就成了 δ参数/δ时间。

网友E:
21没有你们,估计人气会下降很多吧,每天就来看看X大和H大、M大们的新帖

网友A:
虽说开撕或吵架是相互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你们要看清楚主因和次因啊!

主因是不是这两个人是大水货啊???
次因是我闲的蛋疼,堂堂985研究生,和自学点本科教材的中学生较真,没出息!!!
好比90公斤级拳手不和同量级拳手打,而是和60公斤级业余拳手打,赢了也不光彩。

以这一次为例,我不过是截了个图而已,同时做了个翻译,number of variables 翻译成变量数:

这样都能招来两个人围攻,我何厝只有啊?????????
除了翻译,我没做过其它的事,难道我翻译错了???????????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变量这个词用错了,这也是同时在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任教的S教授的错,我只是截图,与我有什么关系??????

老5说了,这个人写的“反面教材”和“正本清源”有一大把,这一次连世界著名教材上的说法都疯狂批斗,各位同志可以想一想,如此丧心病狂之举,他写的那一大把反面教材有什么可信度???

我一直没见识过985,这次总算见识到了。还有别的985么?我不相信某某能代表985.如果真是这样,我想见识一下985的教授。

网友B:
引帖:

储能元器件以及器件的寄生特性...
https://bbs.21ic.com/icview-2765258-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1没有你们,估计人气会下降很多吧,每天就来看看X大和H大、M大们的新帖

此观点深得我心

网友A:
是个男人就站出来,当着老少爷们的面,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不要躲在阴暗处,偷偷摸摸删除帖子,丢人!!!!!

@xukun977 :某人又来反复提旧贴了,说明某个主题不占理,开始搅混水
@雪山飞狐D :人家就不出来,躲在老鼠洞里偷偷地删帖!
既然主动发起讨论就正面PK,老搞这些小动作算什么?

网友A:
请问@21小管家:

张眉坛主和其铁哥们H大师,经常发这种带有人身攻击标题(骂人家是骗子/忽悠),有关学术争议的帖子当然可以发,如果讨论结果证明我是错的,你也可以说我是忽悠。

但是它们俩全都耍流氓,他发过帖子之后就溜人了,针对我的反驳,要么删帖处理,要么假装看不见。

从来不敢当面把问题辩驳清楚,但是它们攻击我的帖子却保留了下来。

请问站方管理人员,如此阴险、无耻、卑鄙之人,有没有资格当21IC的坛主???
难道21IC果真无人了吗?用这种品质低下,学术水平是中学生的人当坛主?

网友B:
电路如下图所示,两种接法的传递函数见最末图,可见当输入电压在饱和电压范围内时,输出特征是一样的,都具有“跟随”的特点
但为何只称图2为跟随器,而图1不是呢?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542792-1-1.html

网友B:
上文摘自“2013-5-6”的帖子。那厮至今还认为这是“正确的”

网友B:
关于那个“跟随器”,我早就指出,需用运放的动态模型分析。我还曾经建议,可以用实验验证。

对于这些,那厮根本就不认可,故就有了那个“反面教程”。

网友B:
关于运放的动态模型,不仅是那个跟随器相关问题上我给出了明确说法,在那个弛张振荡器相关问题上也给出了相关说明。这可以查阅相关帖子。

网友B:
其实,下面这个帖子更能说明问题:

“A=B+C”,虽然常见,但你未必熟悉(甚至知道)....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1024-1-1.html

网友B:
曾经有人提到了“PCB”,各位可以看看,这些东西需要“PCB”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人提到了“PCB”,各位可以看看,这些东西需要“PCB”吗?!

吹牛比,啥都不要,更不要说PCB了。

敢晒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人提到了“PCB”,各位可以看看,这些东西需要“PCB”吗?!

自己在帖子里面闹了笑话还好意思提,你有种说说你那个无PCB 的生产文档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运放的动态模型,不仅是那个跟随器相关问题上我给出了明确说法,在那个弛张振荡器相关问题上也给出了相 ...

最无耻的莫过于这个模型,N年前他从我这获取的资料,学习过以后,略懂一二而已,就经常拿出来show,
show就show吧,现在好意思转过来指导我了。
哎,脸皮太厚了。

网友A:
我N年前说过: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论坛这两个活宝,一个奸,一个赖,正如大宋的高俅和童贯之流。
论坛允许这两个人当道,别说来108个好汉,来1万零八个也不招架不住啊。
关键是**鸣狗盗之徒出其门,真正的士就不来了。
总而言之,21IC要想真正恢复成学术胜地,这两个人必须滚蛋,否则堂堂一个工程师论坛,变成中学生论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说大侠是中学生,并非唯学厉论,很多小学毕业的也照样能成为大师。

但可惜的 是,陈景润式的奇迹并没有 ...

7楼的实锤一些。可能又是一个国外教材和翻译的教材的术语不一样。也不能确定是否是国外的个别非985的小硕出的书里面术语用的不规范。
本楼(9楼)的这个截图,我感觉无法推翻楼主的说法。按楼主大侠的说法也能翻译的通。

中学的时候学的 二元二次方程组,变量的个数用几元来表示,变量的级数用次数、阶数来表示。

但是到了大学物理(中文版,忘记了学的哪个作者的了),可能说的随意一点,把x和x随时间的导数说成两个变量,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感觉不严谨,书上都是更精确的说x和x的几阶导数,特别7楼列表的这种场合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7楼的实锤一些。可能又是一个国外教材和翻译的教材的术语不一样。也不能确定是否是国外的个别非985的小硕 ...

这个帖子,最大的毛病在于,反应出这些人根本不懂如何做学术研究。
遇到某个术语,千不该万不该,去查【新华字典】的。这事让本科生都能笑掉大牙。
尽管我忠告这两个人5-7年了,一直不听,讳疾忌医。

这种事,这个人经常干:

干过之后,脸不红,心不跳,还自我感觉良好,显的很渊博的样子。

不能干这蠢事的原因很简单:

1,现代科学的术语,多是西方创造的,所以根源术语是英语、德语、法语等,其中英文最多。
此时要想明确某个术语意思,必须找本相关的权威书籍,查阅其索引index,看看相关书籍中术语是如何定义的。

2,退而求其次,即便是不查专业书籍,查字典,你该查的也是英文辞典,而非新华字典!因为英文翻译成中文后,常用的是异译法,意思已经大变了。
例如线性代数中的【平凡】解,你还真以为这个平凡代表着不伟大啊?
再例如酋矩阵中的酋,你还真以为酋跟酒或首领有关啊???

网友A:
两个加起来快140岁的人,干这种事,验证了HWM大师在本坛的名言:

他说一个人20岁之前学的知识,是深入骨髓的;30岁之前学的东西是雕刻;40岁后学东西就是沙滩上乱画。

张大侠就不说了,自传中说快40岁才开始自学电子;
H大师是教C语言的老师,2010年之前在本坛玩软件,但是21IC软件工程师太厉害了,H大师遇到程序编译出错问题,还得来请教网友,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从2010年,尤其是2012年之后,就来模拟版块玩了,几乎不谈C语言了。
加上2010年10月24日发了个麦克斯韦方程,“举坛震惊”,几个坛主一直惊呼:阳春白雪,和尚该刮!!!搞的比电磁学通论发表还厉害的样子。从此以后,H大师在论坛找到了个能“出人头地”的科目--电磁学!因为这个版块几乎没有人做射频与微波。
如果大师跑取医院和护士聊麦克斯韦方程,护士更会惊叹:你懂的真多

总之,张是大约40岁,HWM是40多岁,才开始研究电子学的,用HWM的名言说,40岁后学习东西就是沙滩上乱画,一阵风吹过就抹平了。

这个实例给论坛上年轻人敲了警钟,告诫我们学习要抓紧,趁着年轻多学点,到40岁再学就晚了,人就残废了。

网友I:
你们几个这么厉害,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发表过的论文让我们群众涨涨见识吗

网友A:
是个男人就站出来,当着老少爷们的面,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不要躲在阴暗处,偷偷摸摸删除帖子,丢人!!!!!

网友G(点评):
既然主动发起讨论就正面PK,老搞这些小动作算什么?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G: 人家就不出来,躲在老鼠洞里偷偷地删帖!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A: 某人又来反复提旧贴了,说明某个主题不占理,开始搅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