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晶体波形怎么解

楼主(2019-04-18):
MCU常见的晶D:\item\RDB\rdb8m.jpg体电路,测得xout端波形不是很规则的正弦波,哪位高手知道如何改善?

串联一个电阻,降低环路增益,波形会改良点,但起振和稳定性可能有问题。要多试,波形失真度与稳定性作协调。对数字电路这样的波形根本不是问题,对模拟电路信号源来说,输出可以作一次谐波滤波,取出基波输出。

网友A:
波形这个样子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这个样子很正常。

我也见过这波形,为什么会这样的?
另外xin的波形是很好的正弦波,xout却是这样,
把电容加大些会好点,是否不满足晶体的load cap 造成的?

网友C:
因为振荡器增益必须有足够余量才能确保起振,过大的增益带来的就是较大的失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见过这波形,为什么会这样的?
另外xin的波形是很好的正弦波,xout却是这样,
把电容加大些会好点,是 ...

4楼戈卫东的回复已经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见过这波形,为什么会这样的?
另外xin的波形是很好的正弦波,xout却是这样,
把电容加大些会好点,是 ...

另外xin的波形是很好的正弦波,xout却是这样,

xin是xout经过石英晶体选频滤波之后的波形,当然比xout的波形更接近正弦。

楼主:
事实上我加大或减少负载电容,这个波形几乎没有改变。

网友C:
用反相器做的晶体振荡器依赖波形削顶稳定振幅,波形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D:
你们的示波器好高级呀,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