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数字电位器可以做仪表放大器的增益电阻吗?

楼主(2019-04-18):
     最近做一个直流电平自动增益调整的东西,想着用数字电位器做仪表放大器的增益电阻,实现增益的自动控制。但一直调不通。普通电阻做增益电阻,仪表放大器的输出没有问题,放大倍数也对。单独测数字电位器的电阻,也对。但把数字电位器连到增益电阻的位置,放大倍数就不对了。放大倍数很大,不依照正常的比例关系。
     另外,用数字电位器作为反相比例放大器的反馈电阻的时候,运放的输出端有一个正弦波,就类似于运放自激的现象,改了很多电容,也换了运放,这个现象都消除不了。使用普通电阻就没事。
     数字电位器不适合在这种场合吗?请教高手。

网友A:
数字电位器是半导体实现的电阻,它有一般的相对精度和很差的绝对精度,做运放的外围电阻是很不理想的,除非对精度没什么要求。
然后,数字电位器用模拟开关切换电阻连接,要求电阻每个端点的电压都不能超出数字电位器的供电电压。
再然后,数字电位器的电阻和它的供电端点存在信号耦合,会成为噪音传递途径,甚至影响运放电路的传输特性。

网友B:
在反馈回路上,有DAC做反馈器件的,且稳定,数字电位器可能在工艺上跟DAC相差大,寄生电容大,就不适宜了,

网友C:
    便宜的方案用模拟开关组合运放电阻,不考虑成本的AD和TI的都有程控增益的放大器,一般是用DAC控制增益的,也有常规的PGA放大器,内部有几个控制增益的电阻,逻辑电平控制

楼主:
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可以用,不过对电源系统有要求。数字电位器的电源和模拟系统的电源一致才行。放大倍数和计算值符合的还是很好的。噪声也可以接受。

网友D:
“数字电位器的电源和模拟系统的电源一致才行”,,意思就是数字电位器也运放要用同一个电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