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AD采样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输入DSP AD口的模拟电压为Vin ,进入DSP转换成数字量的值是:     4095*( Vin-ADCLO)/3 吗?

网友A:
这个我不会

网友B:
应该是除以3.3V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课本上面写的是除以3,我在CCS观察AD采样回来的转换值,跟表达式计算的值基本一样,也就是说这样算应该是对的。

楼主:
这个是对的我认识你,小伙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课本上面写的是除以3,我在CCS观察AD采样回来的转换值,跟表达式计算的值基本一样,也就是 ...

我记得以前的281x都是0-3V  所以除以3
后面的系列型号都是0-3.3V采集  所以除以3.3

网友C(2019-06-05):
图是28335的ADC转换公式,所以应该是4096*(Vin-ADCL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