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看门狗(独立与窗口)

楼主(2019-04-18):
原贴链接:https://www.cnblogs.com/alvis-jing/p/3689989.html

     广大的互联网网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我是某某某、、对于狗、、看过《忠犬八公》的我、无不深深的被狗的义气与灵气所震撼、、我也觉得在所有mcu中用看门狗来形容让系统复位的功能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但是偷偷说一句:我本人很怕狗、、但是看门狗却很可爱、、在STM32中存在着两条忠犬: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其英文简称为:IWDG和WWDG。
     IWDG篇:::接下来先看IWDG,对此缩写,我就不解释了、、本人六级也在积极准备中,独立看门口这个“独立”,恕小弟不才,目前只知道其独立的含义是指在整个系统时钟中,IWDG是有30~60KHZ提供,并且挂在ABP桥上,但不使用ABP1桥的时钟(注:请记住这一点,待会讲WWDG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区别之一)(注意:IWDG我看到是有挂在ABP1上的,但是我还搞不懂为什么还要单独用40KHZ提供,希望有高手见到时能指教指教)。所以对于IWDG来说,时钟是不固定的,但最好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因为有可能会引起系统的不稳定,当我翻开“葵花宝典”第STM32篇中文参考手册时,发现了一个重要之处,详情请看图:
     看到我美丽的涂鸦没?没错了、、参考手册里是采用40KHZ的晶振频率,但是也要注意:这里的40KHZ也是不固定的、只是我们计算是大概当作以40KHZ来算、借用初高中物理实验题经典的一句台词:在误差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可以接受的、、
     说到这,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我们人类最忠诚的狗来看门,以保系统正常运行、那小弟在这里就按我个人的见解说一说哈:打个比喻,你有100万放在家里,你养了一条狗,看着门,有天小偷潜入你家里,正好你在不远处听到你家的狗在狂叫,注意不远处,这个距离除于你的速度就是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如果你赶不上(你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时候100万会不会不安全呢?答案是不会的、因为你家的狗很厉害,你还没回来,狗看情势不对,把小偷给“自宫”了,,在这里就相当于小狗监视着整个房子,当发生不测了,就会做出反应、、而这个反应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让系统复位、、看来这狗练过“葵花宝典”、、
    那我们要怎么来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忠犬呢??首先、狗必须是活性的雄狗、再者狗需要被保护、、就给狗买个人寿保险吧、、所以看到参考手册有个寄存器
键寄存器(IWDG_KR):要把忠犬激活,所以使用时要在键寄存器(IWDG_KR)写入0xCCCC、、如果你想改造忠犬,让它变得更加凶猛,那你得向键寄存器(IWDG_KR)写入0x5555;
但是你放心,不需要你写、、咱们有库呀、、来看“葵花宝典”第STM32篇之固件库之IWDG:

楼主:
接下来、狗的厉害程度和反应时间我们也是可以来设置的、、当然、对于搞定小偷你肯定是希望狗越猛越好,反应时间越快越好,但是在我们MCU里却是不好说,得按实际情况来设定,同样请看:

可以看到其形参有如下几个:

#define WWDG_Prescaler_1    ((uint32_t)0x00000000)
#define WWDG_Prescaler_2    ((uint32_t)0x00000080)
#define WWDG_Prescaler_4    ((uint32_t)0x00000100)
#define WWDG_Prescaler_8    ((uint32_t)0x00000180)

啊哈、、还有一个重装载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狗的反应时间了:Tout = ((4*2^prer)*rlr)/40     其中prer为预分频值:0~7  rlr为重装载值

楼主:
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使狗帮你看门了、、那你就有点天真了、、狗嘛,要经过后天的多次训练,才能达到看门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也一样,我们叫“喂狗”操作、、这种喂狗就是在小偷没来之前要经常训练的、、这样就不会整体误报有小偷了、、也就是防止系统复位,影响正常的生活(系统运行),那如何喂狗呢??拿狗粮??NO、、还是不用你哈、、库为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啦,请看:

神奇吧、、哈哈、、接下来、、我们只要不让狗睡觉就行了、、就是要开启看门狗:

楼主:
好了,我们来总结下,请看代码哈:
void IWDG_Init(void)
{
    //1/取消寄存器写保护
       //2/设置独立看门狗的预分频器和重装载值
   //3/重装载值实现喂狗
     //4/开启看门狗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4);

      IWDG_SetReload(625);

      IWDG_ReloadCounter();

      IWDG_Enable();
}

void IWDG_Feed(void)
{
   IWDG_ReloadCounter();              //实现喂狗操作
}

备注:IWDG最适合应用于那些需要看门狗作为一个在主程序之外,能够完全独立工作,并且对时间精度要求较低的场合。

楼主:
   WWDG篇::: 了解了独立看门狗,对于窗口看门狗的一些相似的概念也就差不多理解了、、啊哈、、刚开始叫大家注意的地方在这里用到了:没错了、、你们都是聪明的、、已经猜到了我说什么了:WWDG不具有独立的晶振频率,而是挂在ABP1上的,请看图(注意: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IWDG也挂在这但是不用这里的时钟,而单独使用40KHZ的RC时钟,请恕小弟尚未吃透,望懂的人能指教指教):

在这里,防御更加精确,WWDG最适合那些要求看门狗在精确计时窗口起作用的应用程序。有两种情况会产生MCU复位:请看工作原理图:

第一:T[6:0]就是窗口看门狗的计数器,而W[6:0]则是窗口看门狗的上窗口,下窗口值是固定的(0x40),当窗口看门狗的计数器在上窗口值之外被刷新时会产生复位

第二:当窗口看门狗的计数器低于下窗口值时也会产生复位、、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当计数器的值从0x40变到0x3f时,T6位产生下降沿,从而知道系统发生复位、、但是呢、、是不是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呢??啊哈、、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来请看:

      对,在这里,我们是用提前唤醒中断来实现看门狗的监控:所谓的提前唤醒就是:主人、、主人、、你赶紧的呀、、快着火了、、就是在复位发生之前唤醒你紧张的心理,使得系统不被复位,我们采用中断的方式,利用这位来设置中断,当窗口看门狗的计数器值减到0x40的时候,该位就会产生中断请求,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中断服务函数里进行喂狗操作,记住,速度要快,不能超过一个窗口看门狗计数周期的时间,一提到中断、、大家有想到什么猫腻没??没错了、、就是要配置中断优先级、、这步待会来哈、、不急、、

楼主:
同样,我们翻开固件库可以看到:(由于篇幅为题,大家可以去看固件库各个函数的参数哈,敬请原谅)

所以我们来总结下步骤:

1、使能WWDG的时钟

2、设置窗口值和预分频系数

3、开启WWDG中断并设置中断优先级

4、设置计数器初始值并使能看门狗

5、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函数名请注意哈)

请看我的代码:

u8 COUNT = 0X7F;
void WWDG_Init(u8 count,u8 wr,u32 fprer)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WWDG,ENABLE);
      COUNT = count & COUNT;     //初始化计数值
      WWDG_SetPrescaler(fprer);
      WWDG_SetWindowValue(wr);
      WWDG_Enable(COUNT);
      WWDG_ClearFlag();
      WWDG_NVIC_Init();
      WWDG_EnableIT();          //使能中断
}
void WWDG_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WWDG_IRQn;   // PA0     ÉèÖÃÖжÏ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WWDG_SetCounter(COUNT);
   WWDG_ClearFlag();     //此处请记得清零
     LED1 = !LED1;
}

  本篇博客从内容安排上较偏重于独立看门狗、因为独立看门狗理解了,我相信窗口看门狗的一些相似的概念也能很快理解的、、还是那句话:请高手赐教,也希望不懂的人能看得懂我写的、、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