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低功耗的晶振

楼主(2019-04-18):
芯片使用的是l432kc,晶振1M,可是一测光晶振耗电就有500ua+,这怎么忍受呀,有没有低功耗的晶振呀?或者说得该方案?

楼主:
楼主压根没明白低功耗工作的原理。

网友A:
低功耗并不是指在单片机全速运行时达到很低的功耗。

网友B:
是的,而是让单片机以突发工作的方式运行,在不需要工作时停止运行,在需要时快速进入到工作状态,工作结束后再立即停止运行。

网友C:
对,所以不存在低功耗的1M晶振,HSE只在需要的时候起振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低功耗的晶振一说, 晶振的激励电流不会有这么大. 这是 MCU 的晶振模块的耗电

网友E:
用低频的 32k 晶振可以大幅度降低功耗.

网友F:
晶振都差不多吧,有恒温晶振,没听说过低功耗晶振。

网友G:
看看EPSON的晶振看看;

网友H:
低功耗时用内部RC,同时待机时,RC也是要停掉的。
如果要求精确时钟,那晶振这电流就省不了。

楼主:
就是说1M晶振不用的时候得给晶振断电,用的时候再供电。
另外由于内部RC精度太差,还得在外部再准备一套32k的晶振电路?而32k的晶振功耗又能低到多少?

网友I:
什么低功耗的晶振,无源晶振没加电源有功耗吗??

网友J:
怎么测的晶振耗电

网友K:
晶振还有低功耗的?!

网友L:
用无源的就行啊

网友M:
光晶振的耗电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呢

网友N:
第一次听说

网友O:
楼主理解偏颇了吧

网友P:
楼主详细说说怎么测量的 感觉你量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