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会把AD烧掉吗

楼主(2019-04-18):
REF5V,VCC12V.
如果进10V的电压,值是满值,我想问这样会把AD烧掉吗?

楼主:
如果我要测量0-5v电压,但是有时候会有10V出来(误操作),我怎么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A:
量程和耐压是不一样的,具体你得看datasheet。

网友B:
看看帮助看,不同的C编译器不同。。

网友C:
对,一般来讲,量程跟VREF相关,但有的芯片内部有分压电路

网友D:
可以测量更高电压?

网友E:
嗯,所以,笼统地说没意义,你要具体看芯片。

网友F:
防止过压,多是加箝位二极管、TVS、用运放之类的加以保护

网友G:
或者直接采用更大量程的芯片。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H:
如果想要用cypress的通用驱动程序,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I:
通过开发包的源代码生成.sys文件?

网友B:
没有驱动的源代码。修改INF文件,使系统识别设备的VID和PID

网友J:
嗯,然后使用cy提供的接口函数。

网友K:
安装完开发包后,驱动相关文件会安装到系统中,不需要用户干涉。第一次插入68013的板子,安装指定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H:
可是在安装开发包后,会有一个Drivers文件夹,里面的不是源程序吗?

网友H:
你是指ezusb.sys文件会安装到系统了吗?

网友H:
安装向导是指inf文件吧,和板子配套的inf文件里面有一个ClassGUID,可是在开发包自带的inf文件中并没有这个,我修改inf文件时需要加上去吗?

网友H:
另外,驱动是不是分为固件装载驱动和设备驱动啊?

网友H:
两个驱动的VID和PID不一样,我需要都写进inf吗?

网友L:
如果INF文件中没有你设备对应的PID和VID,你可以修改INF文件。只需要修改设备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H:
算了,结贴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