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LM324同相比例放大问题

楼主(2019-04-18):
电路如图利用单电源供电LM324,搭的一个同向相比例放大电路;
希望利用普通IO口输出0-3.3V,再通过LM324放大实现输出0-10V;
V0理论值为:V0=1+(R4/R3);
应该是0-10.56V;
但是实际当单片机输出0V时,LM324输出不了0V,怎么也会有几十mV;(查了手册,发现确实是不能输出0V的,最低是输出20mV)
实际输出3.3V时,LM324输出达不到10.56V,只有10.5V;(这个也查了,确实只能输出10.5V,当用当电源12V供电,会损耗1.5V左右电压)

所以看看各位大佬们有什么建议,
可以实现输出准确的0-10V电压;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能使用双电源供电,VSS脚用连接一个-5V的负电压,但是之前没用过双电源供电,需要注意什么麻烦大佬们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求帮忙,帮自己定一下。。

网友A:
不讲究精度,就扩大运放的电源轨,如VCC=15V,VEE=-5V,还有一种采用新型 的REER2REER的单电源运放。324是很老早的器件了。

@hulx ,指正得不错,谢谢。
想说轨到轨的话是Rail2Rail

网友B: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能使用双电源供电,VSS脚用连接一个-5V的负电压”

如果要求输出正向到10.56V以上,正电源应该再提高一些,例如用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讲究精度,就扩大运放的电源轨,如VCC=15V,VEE=-5V,还有一种采用新型 的REER2REER的单电源运放。324是 ...

所以,我只需要改为双电源供电就可以了吧。其实只要能达到准确输出0V就好,输出10.5V已经够了,我可以通过调节IO口输出的电压来达到接近10V。还有您说的新型运放,具体型号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只需要改为双电源供电就可以了吧。其实只要能达到准确输出0V就好,输出10.5V已经够了,我可以通 ...

LM258或参考下新型的国产的258,性能比老早的258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能使用双电源供电,VSS脚用连接一个-5V的负电压”

如果要求输出正向到10.56V以上,正 ...

主要是能准确0V就行,我需要的是0-10V有10.5V就已经足够了。还有我的电路是否还有改善的地方,能提点建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8或参考下新型的国产的258,性能比老早的258要好。

好的。我去查查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能准确0V就行,我需要的是0-10V有10.5V就已经足够了。还有我的电路是否还有改善的地方,能提点建议 ...

如果只要求准确零点,那就不必提高正电源电压,仅增加负电源即可。

运放同相输入端的二阶低通滤波,转折频率仅160Hz左右,带宽是否这样低?

网友:
324做不到输出0V的,芯片本身就没有调零.

网友C:
接个负电源

网友D:
为什么要做模拟放大,直接将PWM放大到12V后再滤波电压跟随不是更好。

网友E:
“普通 IO 口” ,
你要把数字量转化成模拟量吗?
而且还要准确的对应关系?

0.1v 和 0.2v 都是低电平,你想把哪个值转换成  0.0 v ?  又咋样保证 IO 输出这个值?

网友F:
普通io口那就是高低电平,dac输出口才是模拟输出。
明确是要电平转换还是线性放大,否则南辕北辙。

网友G:
使用rail to rail运放,输出0.05V-11.95v总可以了吧,LM324太老了,不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H:
楼主你好,你运放输出电压是接的什么负载?说不定简单的电平转换就可以驱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