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温度稍高就会复位

楼主(2019-04-18):
stm32经过多次擦写之后,大约下载了2000多次,会不会出现上述情况,温度在人感觉冷的情况下,一切正常;但是在人感觉稍微热点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不能把,你把主频减低试试!

网友B:
我有两块同样的板子,有一块电源偶尔反接了几秒钟以后那块板的工作电流明显偏大了50%,只mcu的电流,手放上去有些温热,但是还能跑,程序运行也没有问题.异常复位倒没有.

网友C:
擦写不至于写坏的

网友D:
主频降低了吗,试试看

网友E:
有可能 但是概率很低

网友F:
没有那么夸张的

网友G:
是不是有哪里虚焊了

网友H:
这种情况不太正常

网友I:
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J:
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K: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L:
不同系列的STM32 擦写次数是不一样的,如果超过了就会出现异常。另外也要注意FLASH等待周期的设定,有时也会影响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M:
复位的原因有很多呢。

网友N:
是不是电源的原因呢

网友O:
温度稍高就会复位?

网友P:
这个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Q:
温度怎么会升高呢

网友R:
下载了2000多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