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DAC君

楼主:
原帖链接:https://www.cnblogs.com/alvis-jing/p/3720722.html

    如花说得好:呃呃呃、是俗话说得好:有了ADC,怎可少了DAC、、我觉得奇怪、今天我开头就直奔主题了、我想了想,总结了一句话:孙悟空纵然有七十二变、无论是变成猫也好,变成狗也罢、始终还是会变回他本身、所以我怎么的拐弯抹角,还是会回到DAC、、这不、前面几句废话,还是回到了讲DAC上来了、、好吧、今天就直接一点吧,换个风格的开头、
      先来张比如花漂亮的照片、大家请尽情欣赏:因为其够美丽了、所以我就不展现我美丽而销魂的涂鸦了、
     鉴赏过之后、我们来看看STM32之DAC的Resume(简历简介):
   ● 2个DAC转换器:每个转换器对应1个输出通道
   ● 8位或者12位单调输出
   ● 12位模式下数据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 同步更新功能
   ● 噪声波形生成
   ● 三角波形生成
   ● 双DAC通道同时或者分别转换
   ● 每个通道都有DMA功能
   ● 外部触发转换
   ● 输入参考电压VREF+
   哇、、哇、、哇、、好多特征呀、、还记得上篇博客中ADC也有很多功能吗?在这里,我觉得,因为其功能多、所以其复杂、、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哈、、
   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DAC顾名思义,输入量是D,也就是D、、而输出量是A、也顾名思义、当然、对于聪明的你们来说D A代表哪个英文单词和普通话意思是知道的、
    由上图可以清晰的看出,DAC的输出是受DORX寄存器直接控制的,而用户的写的数据是写在DHRX寄存器里的、说明我们不能直接操控DORX,而要通过DORX间接操作DORX,从而实现对DAC的输出、
    今天我们是采用DAC的通道1,采用12位的右对齐方式,对于对齐方式,大家翻开中文参考手册可以看到:
       ● 单DAC通道x,有3种情况:
       ─ 8位数据右对齐:用户须将数据写入寄存器DAC_DHR8Rx[7:0]位(实际是存入寄存器DHRx[11:4]位)
       ─ 12位数据左对齐:用户须将数据写入寄存器DAC_DHR12Lx[15:4]位(实际是存入寄存器DHRx[11:0]位)
       ─ 12位数据右对齐:用户须将数据写入寄存器DAC_DHR12Rx[11:0]位(实际是存入寄存器DHRx[11:0]位)
       根据对DAC_DHRyyyx寄存器的操作,经过相应的移位后,写入的数据被转存到DHRx寄存器中(DHRx是内部的数据保存寄存器x)。随后,DHRx寄存器的内容或被自动地传送到DORx寄存器,或通过软件触发或外部事件触发被传送到DORx寄存器。(这段话也就是对上张图片的描述)

楼主(2019-04-18):
接下来我们看看

      1、输入输出使能:

      通道使能控制:EN1@DAC_CR

      一旦通道使能,输出引脚PA.4就被自动连到模拟转换器的输出

      使能通道之前,PA.4要配置成模拟模式AIN

      该使能信号只使能了模拟部分,数字接口部分由DACEN@RCC_APB1ENR控制WAKEUP
      经过t WAKEUP时间后DAC通道准备就绪
      DAC通道上的引脚输出模拟电压 = VREF+ * (DOR / 4095)
      输出通道上集成可配置的输出缓冲,以减小自身的输出阻抗
      使能控制:BOFF1@DAC_CR

楼主:
2、输出通道上的缓冲:

      通道内嵌输出缓冲以增加驱动能力

      外部负载较大时,无需增加外部放大器

      可使能或禁止该缓冲

      外部有大负载,且缓冲禁止时,输出电压可能达不到预期

      介绍两张图片:大家可以对比对比下,在这就不细讲了、

楼主:
3、DAC的转换过程:

    用户写入DAC_DHRx的值,自动或者在外部触发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后,传输到DAC_DORx;再经过一段固定时间tSETTLING,在外部引脚输出转换后的模拟信号(电压)。

        (1)对DAC_DHRx的写操作
      (2)数据从DHRx到DORx的搬移
      (3)输出电压信号到外部引脚

      我们来看看寄存器DAC控制寄存器(DAC_CR)

     DMAEN1:DAC通道1 DMA使能 (DAC channel1 DMA enable),我们不使用DMA,故设置为0

     MAMP1[3:0]:DAC通道1屏蔽/幅值选择器 (DAC channel1 mask/amplitude selector)我们没有用到 故这几位也设置为0

     WAVE1[1:0]:DAC通道1噪声/三角波生成使能 (DAC channel1 noise/triangle wave generation enable)我们也没用到 故也设置为0

     TEN1:DAC通道1触发使能 (DAC channel1 trigger enable)我们不用触发,所以设置为0

     TSEL1[2:0]:DAC通道1触发选择 (DAC channel1 trigger selection)注意:该位只能在TEN1= 1(DAC通道1触发使能)时设置。我们TEN1设为0,所以这几位就不用设置,默认为0

     BOFF1:关闭DAC通道1输出缓存 (DAC channel1 output buffer disable)我们关闭输出缓冲 故设置为1

     EN1:DAC通道1使能 (DAC channel1 enable)我们要使能DAC通道、故设置为1

    至此,我们已经设置了以上寄存器,我们就可以操作DAC了,但是我们并不是通过寄存器操作的、在这里摆出寄存器的设置,是为了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了解,那我们打开"stm32f10x_dac.h"

     可以看到: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DAC_Trigger;                      /*!< Specifies the external trigger for the selected DAC channel.设置是否使用触发功能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url=home.php?mod=space&uid=144993]@ref[/url] DAC_trigger_selection */

  uint32_t DAC_WaveGeneration;               /*!< Specifies whether DAC channel noise waves or triangle waves设置是否使用波形发生
                                                  are generated, or whether no wave is generat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DAC_wave_generation */

  uint32_t 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Specifies the LFSR mask for noise wave generation or设置屏蔽/幅值选择器
                                                  the maximum amplitude triangle generation for the DAC channel.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uint32_t DAC_OutputBuffer;                 /*!< Specifies whether the DAC channel output buffer is enabled or disabled.设置输出缓存控制位
}DAC_InitTypeDef;

楼主:
根据以上说明,具体的设置请看代码、、

   那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步骤:

  1、使能DAC的时钟和GPIOA的时钟,并配置GPIOA

  2、设置DAC的工作模式等功能

  3、使能DAC通道

  4、设置DAC的输出值
void Dac1_Init(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GPIOA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DA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Once the DAC channel is enabled, the corresponding GPIO pin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In order to avoid parasitic consumption,
     the GPIO pin should be configured in analo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Enable DAC Channel1: Once the DAC channel1 is enabled, PA.04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Set DAC Channel1 DHR12L register *初始化/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
//设置DAC通道的值我们可以通过按键   例如
if(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a += 200);
  if(a>4000)
{
a = 0;
}
}
,或者由ADC转换后的值,给DAC采集
  adcx=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通过此函数我们可以读取设置DAC通道里的值也就是DOR里的数(0~4095)
  DAC通道上的引脚输出模拟电压 = VREF+ * (DOR / 4095)//根据此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模拟输出电压、、
此模拟电压又可以被ADC采集,从而输出(0~4095),你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通过一定的编程,通过串口发送到窗口,看你设置的值和经ADC转换的值(0~4095)是否相等

PS:此步骤也可以在官方的例程里找到步骤哈、、

楼主:
在听完小甲鱼的数据结构与算法后、整理了一下昨天学的DAC模块,写了这篇博客、看着面前的一大堆书:数据结构,算法导论、通信原理、计算机控制等、、总想让自己在毕业之前多学习,多学些知识、可以看出、这篇博客的幽默是少了很多、、但我觉得不影响这篇博客的质量、、STM32、、嗯、还是那句;                                         广大的互联网的网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希望能帮到你、、骚年们、、一起努力吧、、

    PS:小甲鱼的视频不错、幽默风趣、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学多点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哈、、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