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究竟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9-04-18):
在仿真图中,-5V与5V异或结果是0,是否说明-5V是高电平?而-5V与5V做与运算出来也是0,那是否说明-5V是低电平?这两者不矛盾吗?还是哪个地方出错了呢?

网友A:
输入负5V是不允许的。查查手册便知。

谢谢您,是我疏忽了

网友B:
你的仿真工具没有给你“已着火”的信息么?

网友C:
正逻辑不宜负输入,反之亦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量负5V的电流,若是20mA以下,代表仿真模型沒有设置箝位二极管。如果实体这么接则元件必损坏。 ...

"若是20mA以下,代表仿真模型沒有设置箝位二极管" 这句话啥意思呢?设置了钳位二极管,说明大的电流往钳位二极管流到地了吧 ?

另外,我还是没搞懂,-5V算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