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有谁写过stm32f205的adc单通道DMA读取程序

楼主(2019-04-18):
有谁写过stm32f205的adc单通道DMA读取程序

网友A:
到官方去下载DISCOVERY板的DEMO参考下

网友B:
单通道 和多通道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随便 找一个 野火、原子、安富莱的PCB开发板,都可以啊!

网友B:
只需要改一下通道的数量,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B:
当然 你得有2XX系列的BSP

网友C:
下载cubeF2开发包,里面有。

网友A:
参考下DEMO,也有开发板的例程啊。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讨论

网友D:
没有用过dma模式

网友E:
可以用cube 生成

网友F: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G:
没有写过啊

网友H:
STM32F4有3个独立的ADC单元

网友I: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ADC_ConvertedValue的值拿出来用

网友J:
单通道的时候可以用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来读取

网友K:
STM32DMA方式ADC转换 adc转换有数据

网友L:
需要你在DMA中断里改变目的地址

网友L:
STM32 ADC DMA多通道采集到的数据相互有干扰?

网友M:
stm32 dma中断中怎么关掉adc

网友N:
STM32 ADC连续扫描模式必须要用DMA吗

网友O:
stm32 多路AD转换采用DMA方式

网友P:
DMA是MCU内的搬运工,通过DMA把数据从外设和内存之间的自动搬迁,节省软件的开销。

网友L:
adc单通道DMA读取程序网上有很多

网友Q:
网上一搜,一大堆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