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press,一个神奇网站上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9-04-18):
把我的Xpress小快板插入电脑, 电脑上显示多了一个Xpress的盘符;
按照盒子上的网站, 打开mplaxpress.microchip.com网页,点击get started (话说啥也不用安装, 感觉是一个神奇的网站, 完全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的界面);
打开一个例程, 点击编译烧写:

编译成功! 目前一切正常。
接下来的烧写步骤,重点来了, 编译好的文件问你放进那个文件夹:

我选择xpress盘符。 我的理解放进去是个烧写过程,

但是, 程序没有自动运行, 我拔插了一下板子, 发现这个盘符上的那个编译好的文件已经不在了。

请问, 如何烧写程序进Xpress板?

楼主:
因为可以看到盘符以及文件, 所以USB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可以看到盘符以及文件, 所以USB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酱紫操作的..
放进去了稍微等一下下呗......
如果没反应, 可能是你代码写的有问题, 哈哈哈哈.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酱紫操作的..
放进去了稍微等一下下呗......
如果没反应, 可能是你代码写的有问题, 哈哈哈哈.不工 ...

我按照你的建议,等了一分钟, (我不算心急的人吧), 然后按了一下板子上的复位, 发现文件还是没有了。
然后看了一下驱动,好像驱动程序不对?

按说不需要安装特殊的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是如愿以偿拿到板子了???
这个Xpress只要盘符还能出来就能烧写。
过程你猜对了一半?就是把文件 ...

文件放进盘符里,可以看到; 然后按下复位键之后:
1. 文件不见(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2. 程序没有运行 --- 这个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 : 要么没烧写进去, 要么程序自身有问题(这个我再去看看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放进盘符里,可以看到; 然后按下复位键之后:
1. 文件不见(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2. 程序没有运行  ...

你应该也有常规的烧录工具, 像PICKit3之类的把?
一般来说, 这个板子上的芯片也会预留有ICSP的接口的, 你用拖hex进盘符的方法试一次, 然后再用pickit3工具通过ICSP接口,读一下芯片, 看看读出来的hex跟你拖进去的hex是否一样..

我之前玩这个板子的时候, 就是拖进去就完事, 没其他什么技巧的....

网友C:
重插后虚拟盘里面原来的文件是看不到的

楼主:
请问一下, 这个拖进去就可以烧写, 是不是里面预先烧写了bootloader程序? 而且是通过USB 的mass storage class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板子上有一个简单的烧录器
https://github.com/MicrochipTech/XPRESS-Loader

这个有用! 非常感谢!

网友D:
断电后看不到烧录文件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文件并没有存到这个模拟u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