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安卓屏的企业吗?

楼主(2019-04-18):
需:
1、4.3寸、7寸、10寸、12寸屏
2、支持485接口
3、支持WIFI
4、支持蓝牙
5、支持4G模块(可选)
6、一般分辨率即可
7、屏自带电池充放电电路
8、无需外壳,但四角需要安装螺丝孔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http://yisouci.gotoip3.com/down/show.php?lang=cn&id=3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http://yisouci.gotoip3.com/down/show.php?la ...

这个不是安卓系统,我们需要安卓系统,需要在这个上面装几个APP,然后向下连接到底层的控制器485网络上,向上连接的我们的云服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安卓系统,我们需要安卓系统,需要在这个上面装几个APP,然后向下连接到底层的控制器485网络上,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spm=a230r.1.0.0
买个平板把外壳扔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