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字电路板设计

楼主(2019-04-18):
c5416 的 pcb 板设计是否需要考虑高速数字电路板设计?

网友A:
Yes. Since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could be higher than 100MHz

网友B:
我来问下,c5416 的电源,EEPROM,扩展 SRAM,双口 RAM 设计;能否介绍较详细的管脚图?

网友C:
You could
refer to our C5416 DSK design.

网友D:
刚进行 c5416 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时,是否有较好的中文或英文参考书。

网友A:
还请大家推荐一下哈

网友B:
For S/W development, you could try the examples
from our CCS. For H/W design, you could refer to our EVM/DSK design.

网友D:
我有关于C240的一个问题,为何有时程序从外部运行正常,烧进 FLASH
就不正常。是何原因。

网友E:
可能性较多

网友E:
建议检查空间设置或初始化段是否写入 FLASH。

网友F:
我想了解TMS320C240及其相关 DSP的设计方法, 用于全桥电源的 PWM控制,谢谢。

网友G:
5000最高是200M吧   我觉得高速设计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H:
这个需要进行合理的分区PCB设计的

网友F:
高速信号涉及到的影响方面非常多的,需提前都考虑的

网友I:
这个在做PCB设计的时候如楼上所说,需要注重分区设计的方案

网友J:
我现在做的板子基本都是16G的   设计很重要  板材更重要

网友K:
强调组成电路的无源部件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L:
信号完整性  已经成为高速数字PCB设计必须关心的问题之一

网友M:
信号完整性需要提供不影响信号时序或电压的电路板布局

网友M:
在实际高速PCB布线时应尽量拉大传输线间距或在两线之间加地线来隔离

网友N:
电路的主要作用就是传递电信号,所以不能从电路板去区分

网友O:
考虑各个单元功能电路之间的信号传递关系

网友P:
集成电路应放置在PCB的中央,这样方便各引脚与其他器件的布线连接。

网友Q:
在PCB的关键部位要配置适当的高频退耦电容

网友R:
在集成电路的电源引脚附近都应接一个0.01 pF左右的瓷片电容

网友S:
对于普通的元器件,如电阻、电容等,应从元器件的排列整齐、占用空间大小、布线的可通性和焊接的方便性等几个方面考虑,可采用自动布局的方式。

网友T:
高频信号线的布线应尽可能短。

网友Q:
在PCB电源的输入端应接一个10μF~100 μF的电解电容

网友K:
这些无源器件包括导线、电路板和组成数字产品的集成电路。

网友P:
应有适当大的空间或进行磁屏蔽,以减小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网友L:
元器件和PCB板的参数、元器件在PCB板上的布局、高速信号线的布线等因素,都会引起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网友O:
还应将低频电路和高频电路分开,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

网友M:
两线之间的间距越小串扰越大

网友N:
先采用手工布局的方法优化调整部分元器件的位置,再结合自动布局完成PCB的整体设计。

网友T:
高频信号线与低频信号线要尽可能分开

网友S:
布线是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实现高频PCB 设计的总体要求。

网友R:
有些电路还要配置适当的高频或低频扼流圈,以减小高低频电路之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