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过孔盖油这个大学问,我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9-04-18):
AC, TE, AD, pad, vi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什么过孔?过孔也称金属化孔。在双面板和多层板中,为连通各层之间的印制导线,在各层需要连通的导线的交汇处钻上一个公共孔,即过孔。
过孔处理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1.过孔开窗:就是导通孔(via)的焊环上锡(就像插件焊盘一样裸露出来喷上锡)开窗喷锡,一般是用来调试测量信号,缺点就是容易造成短路。 2.过孔盖油:就是导通孔(via)的焊环上面覆盖阻焊油墨。

3.过孔塞油:就是指孔内用油墨进行塞孔。

过孔盖油:
过孔盖油是指过孔的Ring环必须保证油墨的厚度,强调的是保证孔边缘的油墨厚度和覆盖程度,重点管控的是Ring环不接受假性露铜和孔口油墨,如图所示盖油与非盖油对比图。

1.当你的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时发给我们捷配工厂,要求过孔盖油,千万要注意,你要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插件孔(pad)是不是也有用了via的,否则你的插件孔上也会上上绿油从而导致不能焊接争执点:插件孔要的肯定是上面要喷锡的,你怎么盖油了,我怎么用,在说这话的时候请你检查文件,用是pad设计还是via设计的!

2.当你的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时把文件发给工厂,下单要求是过孔盖油,有很多客户用pad(插件孔)来表示导电孔,从而导致你的导电孔开窗,可能你想要的是过孔盖油,到时候可能争执点就是,我要的就是导电孔盖油,为什么给开窗了呢,那请你检查一下你的文件设计。
盖油操作
双击过孔进入过孔属性设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与“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即可完成盖油设置,可以锁中所有过孔,全局操作勾选盖油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