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楼主(2019-04-18):
最近刚刚接触cc2541,在结合使用BLE的过程中想使用一个广播工程,可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网友A:
错误提示?

楼主:
Fatal Error[e72]: Segment BLENV_ADDRESS_SPACE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网友A:
楼主用的IAR吧。
一般这个问题是开发环境设置不当造成的。

网友B:
程序中使用了段BLENV_ADDRESS_SPACE ,但配置文件没有关于段BLENV_ADDRESS_SPACE 如何参与连接的命令

楼主:
对于这个开发环境我还是相当的陌生,可否给我一个更加详尽的解决方法

网友C:
参考下这个吧: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fd0fc0101el4b.html

网友D:
iar 版本用8以上的。

网友C:
楼主得说明这个错误是什么才行

网友D:
楼主你最好上传一下工程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