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推挽式电路里面那两个三极管的选择有什么要求没?

楼主(2019-04-18):
推挽式电路里面那两个三极管的选择有什么要求没?

楼主:
比如看哪些参数?

网友A:
呵呵, 没用过啊

网友B:
推挽式两个功放管配对要求放大倍数及集电极漏电流尽量相同。

网友C:
这个得根据电流来的。

网友D:
对称器件, Icm β 尽量一致

网友E:
主要是器件的一致性   频率响应   放大倍数   IC 等等

网友F:
参数匹配性很重要  楼主   另外就是功率问题了

网友F:
这两个是对称的器件, 参数尽量一致

网友G:
推挽式两个功放管配对要求放大倍数及集电极漏电流尽量一致

网友H:
推挽电路两边用的器件应该是对称器件,参数一致的

网友I:
由于晶体管很多参数的离散型, 记得以前功放的厂家还会有 功率管配对的工序来筛选配对功率对管.

而功放玩家也有摩机族, 买一大堆功率管自己做配对, 改造功放电路.

网友A:
你有参考的电路吗?

网友J: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110445526012200739.html

网友K:
尽量对称就行 还有就是频率要求了。

网友D:
击穿电压、正向电流的都需要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