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一下DSP烧写程序的方法

楼主(2019-04-18):
谁能说一下DSP烧写程序的方法

楼主:
我先说一种

TMS320LF24xx, TMS320LF28xx:
    利用CCS里面自带的flash burn插件,很容易烧写。
    不必专门编程,只要输入.out文件即可。

网友A:
TMS320C5x
    需要自己手工编写BootLoader程序,和烧写flash的程序,有点麻烦。
    利用CCS装载烧写flash的程序,运行之,写入flash中。

网友A:
TMS320C62xx(除了C6211)
    需要自己手工编写BootLoader程序,和烧写flash的程序,非常麻烦。
    关于怎样编写C62xx的BootLoader程序,凡是我能找到的国内的论文,都是错误的,纯粹为了骗学位。
    利用CCS装载烧写flash的程序,运行之,写入flash中。

网友B:
TMS320C64xx(包括C6211)
    需要自己手工编写BootLoader程序,和烧写flash的程序,比较麻烦。

网友B:
不过还好,能找到国内的高手请教。
    利用CCS装载烧写flash的程序,运行之,写入flash中。

网友A:
每个版本的ccs都有这个插件吗?还是只有地版本有,高版本直接固化在ccs里面

网友B:
这些插件怎么在官网上找?

网友C:
烧写就要看哪一款呢

网友D:
5000没有字节的存储器  只能外扩  烧写也要根据外扩的

网友E:
烧写时有一点要注意的事项:在密码区内 不能将密码全部设置为0,这样会造成芯片永久锁死,如果不采用默认的密码,改动后要记住否则也会造成芯片锁死!

网友F:
C2000烧写很简单    CCS自带工具直接烧写

网友F:
如果是C5000或C6000   一般外扩flash   需要一个工程专门烧写外扩flash

网友G(2019-07-02):
楼主, 最新版本的CCS已经不支持TMS320LF24XX了,请问你使用的什么版本?

网友H:
通过编程器下载烧写

网友I:
https://blog.csdn.net/cao_yanjie/article/details/77101422

网友J:
编程通过DSP烧写

网友K:
dsp串口烧写工具

网友:
一般dsp板子都附带自己的烧录软件的

网友L:
TI的DSP用的软件是CCS

网友M:
仿真器接口现在USB的比较多

网友N:
找开发版厂家的技术支持要程序

网友L:
接到dsp的jtag烧写口上就实现了烧写程序

网友O:
利用CCS里面自带的flash burn插件,很容易烧写

网友L:
ccs3.3用flash烧写工具烧写到flash

网友H:
通过开发商提供的专门软件工具+在线仿真器烧写

网友N:
需要使用ccs,通过电脑pc来烧写dsp程序

网友I:
网上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处理的。

网友M:
调试的时候是把程序load到RAM里面运行

网友J:
一般都是jtag烧写的。

网友L:
要和仿真器一起使用

网友:
用仿真器将电脑和控制板相连

网友K:
仿真时你用load program把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了片上RAM中

网友O:
dsp的flash烧写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