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对于STM32的flash地址不是太明白

楼主(2019-04-18):
我应该怎么擦出和编写呢?

楼主:
我能从0x8002000开始擦出吗?

楼主:
大概2000个。

网友A:
应该是有捷径的,2000个咋弄

网友B:
可以擦除,但必须以块为单位,不同型号块的大小不同,需要查资料。

网友C:
ST官方不是有参考程序吗

网友D:
/**************************************************************************************
* FunctionName   : FLSEraseFlash()
* Description    : Flash擦除
* EntryParameter : sAddr - 起始地址,eAddr - 结束地址,pageSize - 页大小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FLSEraseFlash(u32 sAddr, u32 eAddr, u32 pageSize)
{
    u8 i, maxPag;
    volatile FLASH_Status fshStu = FLASH_COMPLETE;

    maxPag = (eAddr - sAddr) / pageSize;                                        // 页数
    FLASH_Unlock();                                                             // 解锁的闪存程序擦除控制器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or (i=0; ((i
    {
        fshStu = FLASH_ErasePage(sAddr + (pageSize * i));                       // 擦除FLASH页
    }

    FLASH_Lock();                                                               // 锁Flash
}

/**************************************************************************************
* FunctionName   : FLSWriteFlash()
* Description    : 写Flash
* EntryParameter : wrtAddr - 写地址,pDat - 数据,len - 数据长度
* ReturnValue    : 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
**************************************************************************************/
u8 FLSWriteFlash(u32 wrtAddr, u8 *pDat, u32 len)
{
    u8  times = 0;
    u16 i;
    u32 wrtDat = 0, reaDat = 0;                                                 // 读写缓冲
    u32 addr = wrtAddr;

    FLASH_Unlock();                                                             // 解锁的闪存程序擦除控制器
    for (i=0; i
    {
        wrtDat = (pDat[i+0]<<0) + (pDat[i+1]<<8) + (pDat[i+2]<<16) + (pDat[i+3]<<24);

        do
        {
            times++;
            FLASH_ProgramWord(addr, wrtDat);                                    // 写Flash
            reaDat = FLSReadDword(addr);                                        // 读Flash

        } while ((reaDat != wrtDat) && (times < 5));

        if (times == 0)                                                         // 读写错误
        {
            FLASH_Lock();                                                       // 锁Flash
            return 1;
        }

        times = 0;
        addr += 4;                                                              // 偏移地址
    }

    FLASH_Lock();                                                               // 锁Flash
    return 0;
}

网友E:
uint16_t Flash_Write_Without_check(uint32_t iAddress, uint8_t *buf, uint16_t iNumByteToWrite) {
    uint16_t i;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i = 0;

//    FLASH_UnlockBank1();
    while((i < iNumByteToWrite) &&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HalfWord(iAddress, *(uint16_t*)buf);
      i = i+2;
      iAddress = iAddress + 2;
      buf = buf + 2;
    }

    return iNumByteToWrite;
}
/**
  * @brief  Programs a half word at a specified Option Byte Data address.
  * @NOTE   This function can be used for all STM32F10x devices.
  * @param  Address: specifies the address to be programmed.
  * @param  buf: specifies the data to be programmed.
  * @param  iNbrToWrite: the number to write into flash
  * @retval if success return the number to write, -1 if error
  *
  */
int Flash_Write(uint32_t iAddress, uint8_t *buf, uint32_t iNbrToWrite) {
                /* Unlock the Flash Bank1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uint32_t secpos;
        uint32_t iNumByteToWrite = iNbrToWrite;
uint16_t secoff;
uint16_t secremain;
  uint16_t i = 0;
        uint8_t tmp[FLASH_PAGE_SIZE];

        FLASH_UnlockBank1();
secpos=i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1 )) ;//扇区地址
secoff=i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1);     //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FLASH_PAGE_SIZE-secoff;           //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if(iNumByteToWrite<=secremain) secremain = iNumByteToWrite;//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 1 ) {
            Flash_Read(secpos, tmp, FLASH_PAGE_SIZE);   //读出整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 {       //校验数据
       if(tmp[secoff+i]!=0XFF)break;       //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 {  //需要擦除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secpos); //擦除这个扇区
                if(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return -1;
                for(i=0;i<secremain;i++) {   //复制
                        tmp[i+secoff]=buf;
                }
                Flash_Write_Without_check(secpos ,tmp ,FLASH_PAGE_SIZE);//写入整个扇区
            } else {
                Flash_Write_Without_check(iAddress,buf,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

            if(iNumByteToWrite==secremain) //写入结束了
                break;
            else {
                secpos += FLASH_PAGE_SIZE;
                secoff = 0;//偏移位置为0
                buf += secremain;  //指针偏移
                iAddress += secremain;//写地址偏移
                iNumByteToWrite -= 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iNumByteToWrite>FLASH_PAGE_SIZE) secremain=FLASH_PAGE_SIZE;//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 = i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FLASH_LockBank1();
        return iNbrToWrite;
}

/**
  * @brief  Programs a half word at a specified Option Byte Data address.
  * @note   This function can be used for all STM32F10x devices.
  * @param  Address: specifies the address to be programmed.
  * @param  buf: specifies the data to be programmed.
  * @param  iNbrToWrite: the number to read from flash
  * @retval if success return the number to write, without error
  *
  */
int Flash_Read(uint32_t iAddress, uint8_t *buf, int32_t iNbrToRead) {
        int i = 0;
        while(i < iNbrToRead ) {
           *(buf + i) = *(__IO uint8_t*) iAddress++;
           i++;
        }
        return i;
}

-------------------DataFlash.h----------------------------------
#ifndef   __DATAFLASH_H__
#define   __DATAFLASH_H_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f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d (STM32F10X_XL)
  #define FLASH_PAGE_SIZE    ((uint16_t)0x800)

#else
  #define FLASH_PAGE_SIZE    ((uint16_t)0x400)
#endif

int Flash_Read(uint32_t iAddress, uint8_t *buf, int32_t iNbrToRead) ;
int Flash_Write(uint32_t iAddress, uint8_t *buf, uint32_t iNbrToWrite);

#endif

网友F:
《stm32flash编程手册》 去看看这个。

网友G:
有现成的例程啊

网友H:
应该先读读课本

网友I:
我也一直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