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出波形的幅值和有效值

楼主(2019-04-18):
波形幅值 有效值测量?基于msp430G2553

楼主:
并能送到lcd1602显示 可是水平有限 刚接触msp系列

网友A:
这个使用ADC测量的

网友B:
楼主的采样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C:
这个要看波形是电流的还是电压的还是其他,不同波形检测原理不一样的

楼主:
我想进行电压检测 电压估计在6伏左右 我现在很迷惑 6伏电压是否会将芯片烧毁

网友A:
那你可以降压啊

网友A:
用电阻分压啊,就是90V的都没事的

网友D:
采样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E:
看关于傅立叶变换的帖子

网友F:
可以通过过零检测的方法

网友G:
时域计数(或测脉宽)法

网友H:
幅度的准确度也可能受频谱泄漏影响

网友I:
出来的数字信号是幅值由最小值(负峰值)到最大值(正峰值)之间变化的系列数值。

网友J:
不知道你检测的信号的频率最高是多少?

网友K:
可以通过硬件把交流精密整流,滤波成分压小幅度的直流

网友L:
全采样。数字信号处理的办法

网友M:
信号调理一下直接进AD,用均方根计算

网友N:
它的幅值的变化频率有多高?

网友J:
需求只能基于AD实现?

网友E:
幅值,频率都可以通过 dft 求出。

网友I:
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要高于所测量信号的频率的多倍

网友F:
过零检测的方法,求出 RMS 值和频率

网友H:
需要些算法处理。

网友G:
FFT后做个幅度谱然后搜索谱峰,好处是信号噪音非常大都可以测到谱峰。

网友N:
AD637,读正弦幅值的芯片

网友M:
用二极管整流来测应该也可以

网友L:
过峰采。用rc做相位延迟、利用比较器与原始信号比较、可以拿到过峰的时刻、促发ad采样。还可以优化,比如把信号拓宽等等。

网友K:
要不就直接通过互感器,通过差分adc,直接采集,均方根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