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系列低功耗睡眠模式和stop有什么区别没?

楼主(2019-04-18):
stm32L系列低功耗睡眠模式和stop有什么区别没?

楼主:
不知道这2个关闭了那些外设和时钟,

网友A: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有 3种: 1)睡眠模式(CM3内核停止,外设仍然运行) 2)停止模式(所有时钟都停止) 3)待机(standby)模式(1.8V内核电源关闭) 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执行等同于复位后的执行 进入Standby模式后,只能有Wake-up脚和RTC唤醒,特别是唤醒后,程序将从最开始运行,也就是相当于软件复位。

网友B:
懂了吧,或者随便找个用户手册,里面都有介绍。

网友C:
STM32有三种休眠模式:SLEEP、STOP、STANDBY;休眠层次依次加深,功耗越来越低。
SLEEP 模式最容易使用,任何中断或事件都可以唤醒CPU。但低功耗的表现不尽如意。
STANDBY 模式下对于实时采集系统来说,几乎没法用。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stm32L系列的芯片

网友D:
看手册上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E:
当然有区别啦

网友F:
建议你看一下对应系列的手册,关于低功耗模式的章节都有详细描述。不同系列的会略有不同。一般新出的芯片功能会增加一些,低功耗模式下可使用更多更灵活的设置

网友G:
有些模块是不是启动应该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