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读取128个数据应该用什么函数?

楼主(2019-04-18):
用BulkInEndPt读取缓冲区好像只能一次读取512个,如果我想读取128个数据应该用什么函数?

楼主:
我是用C#制作上位机

网友A:
BulkInEndPt一次性传输数据量根据底层端点配置有关,512肯定是不可能的,具体多少需要测试。

楼主:
自带的例程怎么使用?

楼主:
四个例程中我只知道Control Center这个例程怎么使用。使用其他例程之前是不是需要搭建一些环境?

楼主:
像Bulkloop这个例程的readme里有一句话“load the firmware file, bulkloop.iic or bulkloop.hex in the folder Bulkloop.”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要我向下位机再烧录什么东西吗?

网友B:
ulkloop 测试程序,需要依赖于对应的固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烧写固件配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