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无法用串口下程序

楼主(2019-04-18):
stm32f103rbt6 无法用串口下程序

楼主:
boot1通过47R接地,BOOT0通过2K接3.3V。
VSSA,VSSD均接上电源3.3V和地;
下载线序正确。RX接TX,TX接RX,共地。用视波器看单片机RX端确实也收到数据了。
电源也用视波器看了波形好,接线也用万用表打了也是通的,上电后测各端电压也正常。但就是下载不进去程序。
串口下程序硬件方面应该就与这些有关吧?我买的新块子,后来又换了一块还是下不进去

网友A:
接的哪个串口?

网友B:
软件提示什么呢?

楼主:
串口1,软件提示401连接超时。下载程序时我短接单片机接收发送端,下载软件能接收到好像是7f!

网友B:
下载模式要选择对,还有就是BOOT选择好。

网友C:
不行的话就换个烧写器试试。

网友D:
ISP 控制很简单, 除了 BOOT 设定好外, 当然电源和通信接口也连接正常.

网友E:
而不同的 STM32 的版本, 支持的 USART 端口也有不同. 但 PA9,10 这个 USART1 都是支持的.

网友F:
另外电路上有没有设置什么上下拉电路影响的通信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已经找到原因了,还真是买了便宜货导致的。我从以前能正常使用的板子上拆了一块芯片重新焊了一块板子就能下载程序。说明板子和电路都没问题。就是芯片有问题导致的。最开始我以怀疑过芯片有问题,都换了一块,还是不能下程序。后来听说有种叫翻新货。我买的是八块钱一片的便宜货,我看原装得要十多元。我果断不再信任这批芯片了。从原来的板子拆块芯片来试。结果确认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G: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H:
我没有用串口下载过程序

网友I:
设置跳线boot0 = 1,boot1=0。

网友J:
连接板上的UART1 到你所用的PC串口

网友K:
要记得正确配置好Boot0和Boot1引脚的电平

网友L:
只有当检测到外部电压大于电压阀值时才会启动

网友M:
要保证所有的VCC和GND都没有接错。

网友N:
TXD RXD接反了?

网友O:
用串口ISP下载应该把BOOT0拉高,复位下载。

网友P:
串口下载的时候BOOT0是被拉高了

网友Q:
你的电路图在哪里呢?

网友R:
不成功的话那应该是电路焊接问题或者物料损坏

网友N:
查看硬件或软件是否存在问题吧

网友S:
硬件连接检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