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什么是JTAG仿真啊

楼主(2019-04-18):
我现在都是烧录HEX一次,不行再改程序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我现在都是烧录HEX文件一次,在板子上验证,不行就再改程序,再生成HEX,再去板子上调试..如此反复..还不会用仿真

楼主:
仿真是全在软件界面上仿真吗?(比如keil) 还是有板子连着单片机仿真的

还有JTAG仿真是指上面哪种?

网友B:
用仿真器 调试效率高....如果是简易程序或者试验程序就用HEX下载验证无所谓,但是如果是做产品还是建议用仿真器/调试器多看看....

网友C:
这个在keil界面上就可以调试吗? 还是说连着一块板子的?

网友A:
就在keil上调试啊,用jet51仿真器就行了啊

网友D:
既然用keil调试,那为什么还要用jet51呢?

楼主:
是啊,为啥

网友A:
一开始读写正常吗?

网友E:
首先明白keil是一个pc端软体,jet51是一个调试的硬体。
keil是一个PC端的编译兼调试功能的IDE,这个是一个PC端软体。而jet51是一个连接PC端和芯片的中间硬件调试工具,jet51负责将PC端的程序download到芯片,并且在调试的时候,将芯片内部寄存器的值读取出

网友F:
将芯片内部寄存器的值读取出来后传递到PC端,pc端收到数据就在KEIL里面对应的区域显示出来。JTAG是jet51和单片机之间的一个通讯接口而已。

网友B:
设置断点调试很方便的
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G:
有不需要考虑硬件的软件吗?
不管是做产品还是自己学习,还是到实际硬件电路中调试好

楼主:
嗯,我再调试一下

网友H:
楼主用的哪种JTAG仿真?这个在KEIL上有没有啊?

网友F:
市面售价100元或100元以下,购买可以联系中颖原厂业务员或联系负责销售的两家代理商

网友B:
SLAB支持88/89系列以及79F165/085。看看LZ合不合适

网友F:
最好能整个ISP固件在芯片里面,用串口直接烧程序

网友I:
中颖单片机内含ISP固件,用串口可以直接烧程序。

楼主:
对,使用标准MAX232即可ISP. 就像STCISP一样。。。

网友A:
中颖的ISP51烧录软件就可以用啊,不需要去找其他家的。

网友J:
可以到中颖网站下载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ISP51/ISP51_Win_V2.2.zip

楼主:
有是有吧,就是有点贵。

网友A:
现在很便宜的吧,市场价不到一百的就有的啊

网友E:
可以串口烧,可以用S-LAB2一拖一烧,可以用PRO06一拖四烧,不知道你用哪种比较方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