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射控制端没有地回路,三极管却能被正常控制

楼主(2019-04-18):
三极管基射控制端没有地回路,三极管却能被正常控制

2003每一路就是一个达林顿三极管嘛,控制MCU和2003没有共地,MCU却能正常控制2003,疑惑。

补充:
实际电路是去掉光耦后直连控制端,没有发光二极管,那是后来加上去的。

@shan1016 :感谢回复!应该算是找到问题所在了,如我8楼所说。
@QuakeGod :感谢回复!经你们提示,细查了一下控制回路电流路径,应该就是我8楼说的情况,有交流就是好啊,一个人脑子老犯迷糊。
如果单凭你这个图上这样画,肯定是不能工作的, 如果能工作,肯定是通过了另外的回路组成了公共地。 所以你没画出来的那些回路,就变得非常关键了。
怎么证明能正常控制? 做了实际电路了吗? 你能保证你画的图跟实际电路是一样的吗? 很多细节,你的图上都没体现出来。 比如,你的图上画没有续流二极管, 2003的另外十几条腿是怎么连的,也没有画。 这些另外的十几条腿,也都是互相有电气连接的。
2003内部地都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没人解惑一下?
用2个变压器,也就是两组电源完全隔离,依然一样。

网友A:
量PGND与IO有没有电压变化就知道啦。

网友B:
有某种隐形的连接回路。例如,多I/O口中有的I/O口MCU输出低电平,接收端通过IC内部PN结接地。楼主认真找找看。

网友B:
有个明显例子。就是试电笔笔尖一端接触市电火线L,试电笔会亮。其实另一端回路就在人体与大地形成的电容,结果把市电零线N接通。

网友C:
完全隔离是不可能不可靠的!

楼主:
经提示,查了下控制端电流回路,应该是下面这样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某种隐形的连接回路。例如,多I/O口中有的I/O口MCU输出低电平,接收端通过IC内部PN结接地。楼主认真找找 ...

经提示,查了下控制端电流回路,应该是下面这样的

感谢!
实际的MCU电源电压为3.3V,实测高电平IO端口相对于隔离地(和MCU的电源地隔离)的电压为2.6V左右。试着分析如下:
实际工作状态为一个IO口高电平的时候,有其它4个IO口低电平;为简化计算设R1= R2,四组电阻网络并联后的电阻 = R1/2,那么 高电平IO相对于隔离地的电压 V = ( (3.3V - 0.7V)  * R1  /  ( R1 + R1/2 )  ) +0.7V = 2.6V *2 / 3 + 0.7V = 2.43V,和实际测量值相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