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32DA转换出来的信号,怎么才能实现从0-5v到1-5v啊?

楼主(2019-04-18):
这个电路第一个运放的功能是什么啊,还有上面的稳压管功能是什么,求解

网友A:
牺牲一点点分辨率,可以 DAC 直接出 1 ~ 5V,0~1V部分不要了
也可以DAC出 0 ~ 4V,再做加法,得到 1~5V
一定要0~5V,可以先电阻分压,成为0~4V,然后加法
还可以加1.25V,再分压或者乘法电路0.8
... ...

网友B:
2个电阻分压的事,电阻比为1:4,电阻1接输出,电阻4接5V,输出0~5V就对应1~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