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Jlink能正常烧写程序,但stm32L151就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9-04-18):
我用的是STM32L151,用J-Link能正常连接,烧录程序。但MCU就是不工作。用示波器量了晶振的波形,没有波形,应该是晶振根本没有起振。单片机上的3.3V电压供应正常,晶振初步判断是好的。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另外,boot0接地,boot1悬空。

网友A:
程序跟踪下看看,是不是一直在MAIN前的初始化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跟踪下看看,是不是一直在MAIN前的初始化状态

今天把所有外设去除,用内置的时钟,用cubemx点了LED灯,发现可以运行。然后再打开外部时钟,发现LED灯也闪烁,但用示波器量晶振还是不正常,无波形。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B:
不要用示波器卡晶振

网友C:
只要能正常工作  那就不要量晶振了

网友D(2020-01-04):
请问楼主 用的J-LINK版本号是多少?我用的J-LINK  DLL 版本是v4.96,硬件版本V8.0, 但无法下载,总显示“e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用同样的J-LINK 烧录stm32f103 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