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指教,利用MF5构成正交正弦波振荡器的一些困惑

楼主(2019-04-18):
电路图如下
主要还是对于电路中的反相迟滞比较器比较困惑,首先在比较器的输出端进行了上拉,这就代表这个迟滞比较器的输出不会大于5伏,输出的负电压也不会超过-5V ,根据比较器上的两个两个电阻可以了解到V-=(Vout-)*100/10100>-0.05,V+=(Vout+)*100/10100<0.05,也就是说,正负阈值电压差<0.1,既然这么小为何不直接使用过零比较器呢?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迟滞电压決定电容充丶放电时间。过零只在原处停留等于无振荡。

感谢阁下的回复,不过后来仿真了一下,发现此处的比较器并非是为了震荡,而是为了对反馈量进行整形,频率越高整形的效果就越好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頻率是外激时可以说是整形,若不用史密特电路则会弹跳。
我上面说的是自激式。 ...

原来如此,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