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偏置的问题

楼主(2019-04-19):
【不懂就问】
如图,Vin是音频模拟信号,幅值按照标准,峰值为1V
输出的两路音频模拟差分信号,是要当做输入给TPA32系列的功放芯片
输入信号是有3V的直流偏置,而输出的差分信号,在输入到TPA芯片之前有一个大电容隔直
这就会把直流偏置给隔离掉,而TPA32芯片的输入幅值如图规定,最大为±2.8V
那么之前加上直流偏置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输入的模拟音频信号幅值也是有正有负的?要把它偏置保证信号完整?

网友A:
可能那个功放是全直流耦合的,如果不去掉直流成分会增加静态功耗。

网友B:
Vin接入到运放的时候,应该也是有电容隔离的。不然你这个反相比例放大器会放大直流信号。

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正相输入端接3V的电压,只是为了保证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在合适的共模电压范围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接入到运放的时候,应该也是有电容隔离的。不然你这个反相比例放大器会放大直流信号。

运放是单电源供 ...

只能为了保证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在合适的共模电压范围之类。

这里的共模电压怎么理解?共模是指相对于3V的偏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为了保证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在合适的共模电压范围之类。

这里的共模电压怎么理解?共模是指相对于3V ...

共模电压是相对于GND的。
这里既然最大输入不能超过±2.8V,用6V供电就不太合适了,就用5V供电,偏置电压用2.5V,这样输出的信号最大就是±2.5V,安全可靠。

网友C:
另外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基准电压为0的话就会有负压,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来处理交流信号都需要叠加直流偏置抬升到0V以上处理,直流偏置电压一般就取VCC/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为了保证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在合适的共模电压范围之类。

这里的共模电压怎么理解?共模是指相对于3V ...

只能改为只是。共模电压不好理解的话,可以认为3V是给运放输入端提供一个合适的偏置。
如果没有这个3V,运放正相输入端接地或者接6V,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基准电压为0的话就会有负压,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来处理交流信号都需要叠加直流偏 ...

另外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基准电压为0的话就会有负压,

谢谢回答
音频是交流信号 这个好理解 但是基准电压是指的哪儿的?

网友D:
信号源与第一级间加隔直,第一级输出与第二级输入加隔直,就对了。要不然,第二级输出是负信号,但电源是单电源轨,不可能输出负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源与第一级间加隔直,第一级输出与第二级输入加隔直,就对了。要不然,第二级输出是负信号,但电源是单 ...

要不然,第二级输出是负信号

这就是我疑问的点
输入的模拟音频信号,是看上去杂乱无章的模拟信号,信号幅值1V
但是这个信号是有正有负,还是全部都是正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不然,第二级输出是负信号

这就是我疑问的点

声音肯定是交流的,有正有负。这要看声音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含偏置直流信号,如电容MIC,有直流偏置,产生静态电容,声音(机械声压)推动电容片振动,改变电容,也即改变电容的电荷,产生放电与充电的电流过程,这是原始的带直流的信号,一般采用隔直电容把直流信号滤掉。变成交流的电流信号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基准电压为0的话就会有负压,

谢谢回答

你的“直流偏置”,就是设置它俩的正常最佳的静态“工作点(电压)”,以保证满足信号动态范围。
在这里,+端所加的直流偏置电压就是“+3V”。而这个“+3V”是由另外电路提供的。
这样,你的Vout中就含有了+3V的直流,后面就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肯定是交流的,有正有负。这要看声音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含偏置直流信号,如电容MIC,有直流偏置, ...

谢谢讲解
还要如下问题
【1】这要看声音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含偏置直流信号
这里说的声音传感器指的是什么?我图中是直接模拟音频输入的,前段应该是数字音频转换成模拟音频的过程,不知道您说的声音传感器在哪儿?

【2】电容都说是隔离直流通过交流
那么把直流电压比如+5V通过一个电容+电阻的串联支路(比如RC起到延时)
这样直流电根本通不过电容,那这条支路岂不是走不通
那还如何延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讲解
还要如下问题
【1】这要看声音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包含偏置直流信号

如果正常的DAC音频的信号出来的,肯定是交流信号,已经作隔直处理。这是1问题。
第二个问题,针对交流信号相位而言,原始信号与处理过的信号的相位比较。对大电容而言(相对于信号最低频率),交流没有问题通过。还是看滤波理论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正常的DAC音频的信号出来的,肯定是交流信号,已经作隔直处理。这是1问题。
第二个问题,针对交流信 ...

谢谢回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压是相对于GND的。
这里既然最大输入不能超过±2.8V,用6V供电就不太合适了,就用5V供电,偏置电压 ...

你的意思是6V不合适,是从以下原因考虑吗:
输出电压隔直之后可能大于±2.8V,而小于等于±3V,而功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小于±2.8V,这时超出后面功放的输入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6V不合适,是从以下原因考虑吗:
输出电压隔直之后可能大于±2.8V,而小于等于±3V,而功放的 ...

是这个道理。
而如果运放用5V供电,最大就只会输出±2.5V,对后级功放来说就完全没有风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