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元器件以及器件的寄生特性...

楼主(2019-04-19):
我们知道,电阻电容电感是三类最基本的电子元器件,其各具有自身的主要特性且由相关参数表征(R、L和C)。

这三类基本电子元器件中的两类(电容和电感)就是通常所说的储能元器件,其中与电容相关的是电能,而与电感相关的则是磁能

除上述三类基本元器件外,还有各种放大器(受控源)作为第四类基本元器件。

楼主:
虽然上述基本电子元器件有其自身的主要特性,但都伴随有相应的寄生特性分布特性

下面就电阻、电容和电感给出相关的寄生特性示意图:

楼主:
从上述器件的寄生特性可见,几乎所有元器件的寄生特性中都含有电容和电感(集总参数模型)。但不能由此说此元器件就是一个储能元器件,譬如电阻和运放等。

网友A:
还有一种常见储能元件,储的是机械能。。。

楼主:
曾经有人问:振荡器最少可含有多少个储能元器件。关于此我给过下面这段话:

振荡器必然涉及到储能,这是显然的。但其需要多少个集总参数意义上的储能元件呢?答案是至少两个。

但是,若考虑寄生特性的话,最少只需一个集总参数储能元器件即可,而另一个可以由寄生特性承担且理论上相关寄生特性参数可以无穷小。注意,那个集总参数元器件将用于确定振荡器的相关技术参数。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146072-1-1.html

上述这句话明确指出:振荡器最少可含有一个储能元器件(另一个储能元件由器件的寄生特性承担)。

楼主:
相关振荡器,可见下帖:

关于分段线性化的一个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4868-1-1.htm

上述例子所说的就是弛张振荡器,其含有一个电容元器件

楼主:
注意上例中所涉及的放大器寄生特性,其不仅用于振荡器的分析,还对运放电路的分析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详见下帖:

关于“运放正反馈‘跟随器’”的相空间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7422-1-1.html

楼主:
关于正弦波振荡器(或称“线性振荡器”),曾经给过下帖:

从一个极为简单的RLC振荡器所看到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3412-1-1.html

注意其非线性所起的作用。

楼主:
至此,所论述的都是集总参数模型,即所谓的常微分方程。而关于常微分方程的初值问题,也曾经给过下帖:

初值问题相关的“积分常数”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2732-1-1.html

楼主:
需特别注意的是,若到了分布参数系统,即所谓的偏微分方程,那么相关概念将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

网友B:
经常看我们互撕的就知道,下图这个内容,是我们3-4年某个夏天,就施密特撕了3个月后,大师学到的。

学到手后,经常复述,犹如圣经至宝一样,这一次,至少是第5次重复了。

从师傅这学点东西,然后骂师傅这也不懂,那也不懂,良心被狗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曾经有人问:振荡器最少可含有多少个储能元器件。关于此我给过下面这段话:

你会这样说是因为你见识不够。

@HWM :跟你说过。似乎你不能理解。懒得重复。
HWM
你也可以说说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