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信号源做为输入,这个差分输入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9-04-19):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6%E4%BF%A1%E5%8F%B7
咨询关于差分信号发送接收是否需要共地的问题

看了这个帖子,感觉回答很有意思。

大家都来说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Vout是多少,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Vbat这个信号吗?

楼主:
个人的意见,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干扰什么的,且“电池”电压合适,那么应该可以工作。当然,实际情况不会那么的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干扰什么的,且“电池”电压合适,那么应该可以工作。当然,实际情况不会那么的理想。
...

电池电流没有办法形成回路。

如果差分电路(不包含电池)的电源电压是+5V和-5V,或者+12V和-12V,很自然有一个参考地,我们称为差分电路的参考地。图中没有画出来。

电池和这个差分电路的参考地没有办法产生关系。

应说相对于基准电位,电池二端的电位,而不是电池二端的电压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电流没有办法形成回路。

如果差分电路(不包含电池)的电源电压是+5V和-5V,或者+12V和-12V,很自然有 ...

确实,那个电路缺了相关的基极偏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电流没有办法形成回路。

如果差分电路(不包含电池)的电源电压是+5V和-5V,或者+12V和-12V,很自然有 ...

不是电池回路问题,也不是无参考地GND的问题,而是楼主电路没有偏置电流,没有设置直流工作点,因此无法工作。如图,添加偏置电阻R4,R5,电路就能够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池回路问题,也不是无参考地GND的问题,而是楼主电路没有偏置电流,没有设置直流工作点,因此无法 ...

哈哈。不是故意的。
原贴的电路就是没有偏置电路。
很多人分析电路能正常工作,包括一些大牛,还给出了回路。还有点赞的。
看了之后实在是有些懵,所以在这里给出自己的看法。
欢迎各位发表看法!

网友C:
如果电池电压7V以上,Q2的E到B会有电流,1就会通。理论分析的,不如花几分钟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基极间有漏电流,可形成回路,但这不是个稳定偏置,不足以釆用,卻可分析本主題。 ...

可能是对原贴的问题大家理解得不一样。

差分信号发送接收端是否需要共地。

电池的电压可以认为是差分信号源,严格说是浮地信号。三极管电路是接收端。

很显然在电池与三极管电路连接之前,他们各自的参考地是不同的。

连接之后,构成一个新的电路。如果以三极管电路的GND为参考,请问电池两端的电压各是多少?

新电路目的应该是测量电池电压,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新电路中,需不需要提供新的支路,便于电池有个以GND为参考的机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对原贴的问题大家理解得不一样。

差分信号发送接收端是否需要共地。

这个“电池”并不是完全浮地的。如果基极存在偏置,那么原则上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对原贴的问题大家理解得不一样。

差分信号发送接收端是否需要共地。

而如果“电池”有自身的地,且与放大器地不同(有压差),那么该考虑其共模问题。

网友E:
仪用的输入级只画了类似的电路,但实际应用时,外部的阻桥网络保证了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