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不理解

楼主(2019-04-19):
“台式测量仪器必须可靠接地,被测量设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特别是开关电源类”

有大佬可以铜须的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和原理么。

隔离变压器见过,开关电源做过,用学生电源供电的。

网友A:
接地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为了保证测试精度,降低干扰的影响,二是为了保证使用者的人身安全。隔离变压器则是为了安全,但仅限于测试跟电网有直接电气连接的目标。楼主所及“开关电源”应为ACDC,其高压部分显然跟电网有直接电气连接,测试时务必使用隔离变压器并可靠接地,这主要是为了安全,防止触电。如果是由低压直流电源供电的开关电源,显然无需隔离变压器,但接地仍是需要的,这时就是前述一所及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为了保证测试精度,降低干扰的影响,二是为了保证使用者的人身安全。隔离变压器则是 ...

谢谢你,隔离变压器是利用磁耦合来保证安全,传输能量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把给示波器供电的电线的地线拔了,有什么利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隔离变压器是利用磁耦合来保证安全,传输能量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把给示波器供电的电线 ...

开关电源,地线是通过两个电容分别连接了火线和零线.所以它悬空时,等于拿两个电容串联后接在火线和零线上,然后从中点扯一个分头出来.很明显,两个电容会分压,上面的电压应该是1/2的电源电压,即对地有110V左右的交流电压,虽然它电流被电容限制了,但电压仍然不低,这对一些低压器件可以造成击穿之类的事情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地线是通过两个电容分别连接了火线和零线.所以它悬空时,等于拿两个电容串联后接在火线和零线上, ...

嗯 好的 我查资料的之后看到了类似的解释。
L与E、E与N之间有两个电容。E和示波器的外壳、电源线的地线相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隔离变压器是利用磁耦合来保证安全,传输能量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把给示波器供电的电线 ...

交流电网的电压是以大地为参考,隔离变压器的次级则是相互间为参考,不对大地构成参考,人接触其中一端,只要不同时接触另一端,就不会有电流流过人体,如此实现的安全保障。
把示波器地线与大地断开,可以直接测量与交流市电有电气连接的电路,不必担心因接大地回路的存在而可能导致的短路跳闸,这算是好处,使用会方便。问题是,这么用,示波器外壳可能带电。一旦带电,人接触后就会发生触电事故,为了一点点方便而冒生命危险,显然是非常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