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介绍超低功耗13.56MHZ——SI522,兼容MFRC522

楼主(2019-04-19):
Si522 主要优势点:
1. 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与FM17550/FM17520/RM522
2. 完全替换RC522,接收功耗下降10mA,相比新增了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自动寻卡功耗为4.5uA,业界最低。
3.首创全新寻卡方式,读卡模组不再死机。
i522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工作在13.56MHz 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阅读器支持ISO/IEC 14443 A/MIFARE。无需外围其他电路,Si522 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ISO/IEC 14443A/MIFARE 卡和应答机通信。接收器模块提供一个强大和高效的电路来解调译码ISO/IEC 144443 A/MIFARE 兼容卡和应答机的信号。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
ISO/IEC 14443 A 帧和错误检测功能(奇偶和CRC)。

Si522 支持MIFARE 产品。Si522 支持非接触式通信,与MIFARE 系列双向通
信速率高达848kBd。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寻卡过程无需MCU 操作,寻卡成功中断唤醒或定时唤醒MCU 实现低电流消耗的同时又保证了低功耗寻卡模式的稳定性。

提供以下主机接口:
• SPI(串行外设接口)
• 串行UART(类似RS232,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供电电压)
• 标准双线串行接口

参数和特性
•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
• 高度集成的模拟电路,解调和译码响应
• 带缓冲的输出驱动器,使用最少的外围元件与天线连接
• 支持ISO/IEC 14443 A/MIFARE
• 读写器模式的典型操作距离高达50mm,取决于天线的尺寸和圈数
• 读写器模式下支持MIFARE 系列卡
• 支持ISO/IEC 14443 A 更高速率通信,最高达848kBd
• 支持多种主机接口
-SPI 接口,通信速率高达10Mbit/s
-标准双线串行接口
-RS232 串行UART 接口,通信速率高达1228.8kBd,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供电电压• 64 字节发送和接收FIFO 缓冲区
• 灵活的中断模式
• 低功耗硬复位功能
• 软件掉电模式
• 可编程定时器
• 内部振荡器,连接27.12MHz 石英晶体
• 2.5V 至3.6V 供电电压
• 4.5uA1 超低自动寻卡电流
• CRC 协处理器

低功耗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MCU
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寻
卡过程中无需MCU 操作,寻卡成功中断唤醒或定时唤醒MCU 功能。

低功耗自动寻卡
Si522 通过置位CommandReg 寄存器的ACDEn 位来使能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
(Auto Carrier Detect),置位PowerDown 后芯片立即进入软掉电模式并定时唤
醒检测卡。当芯片检测到卡时产生中断并立即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CommandReg 寄存器的ACDEn 位自动清零,唤醒处于关断状态中的MCU,DivIrqReg
寄存器的ACDIRq 位置位,MCU 被唤醒后可查询该标志位并执**操作等。通过
中断唤醒MCU 功能需先失能其他中断,使能ACDIrq 中断并传递到IRQ 引脚。定
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可编程,通过设置ACDConfigA 寄存器的MDelay[5:0]来
设置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MDelay + 1)*100ms)。Si522 自行完成自动寻卡,
无需MCU 干涉,MCU 可处于关断状态,从而降低MCU 功耗,即在自动寻卡期间系
统只存在MCU 关断功耗和Si522 的自动寻卡功耗。
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分为电平触发模式和边沿触发模式。电平触发模式需先
在无卡时读取当前ACDSetG 的值作为绝对参考值,写入绝对参考值寄存器
ACDConfigC 的ValSet[6:0]中,然后使能ACD 模式,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
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MCU 先判断并清除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
操作,最后再次使能ACDEn 和PowerDown 位进入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边沿触发
模式中,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MCU 先判断并清除
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最后执行软复位命令后重新写入配
置并置位ACDEn 和PowerDown 位进入下一次自动寻卡。

定时唤醒MCU
为防止MCU 休眠过程中死机,Si522 集成了内部定时器(ACDTimer)用于定时
唤醒MCU。定时唤醒功能需设置DivIEnReg 寄存器的ACDTimerIEn 位使能。唤醒
时间间隔通过ACDConfigH 寄存器配置,该寄存器ACDTimerCounter[7:0]为定时
器值, 计数时钟为自动寻卡的时间间隔, 唤醒时间间隔为
ACDTimerCounter*(MDelay + 1)*100 ms。ACDTimer 定时唤醒MCU 后,需软件复
位,重新配置寄存器,再重新进入ACD 模式。

深圳市动能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王安鑫
Tel:1361294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