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绕组同名端?

楼主(2019-04-19):
  曾有这样一个帖子

          图(1)
  说“教材第13章”,却不说书名,不知道是什么教材。
  说是“磁耦合电路,如果是多绕组(≥3),那么这个规则一般就不能再用了!”
  这可真是石破天惊,≥3,同名端规则不能再用了!
  所以Lgz2006立即在2楼问“同名端的什么规则不适用于多绕组?”
  在3楼hk6108也说“愿闻其详”。
  然后呢,就没有下文了。
  典型的忽悠!

  如果绕组数≥3同名端就不能再用,怎么解释这样的电路?

          图(2)
  这是反激开关电源控制芯片UC3842的典型电路,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关电源。图中变压器T1可是有5个绕组!
  若是绕组数≥3同名端规则就不能再用,可如何向变压器厂家定做这个变压器?
  实际上,只要告诉变压器生产厂家各绕组匝数线径,绕组的排列顺序,初级电感量或者气隙大小,同名端和引脚位置,变压器厂家就能够做出这个变压器,不必另外告诉厂家同名端如何确定——总是同一个同名端规则。谈不到什么“如果是多绕组(≥3),那么这个规则一般就不能再用了”。
  实际上,同名端是由磁链和绕组方向确定的。只要是同一磁路,其上的绕组绕向就确定了同名端。
  连变压器绕组的同名端都搞不清楚,估计什么样的开关电源也做不出来。更不用说三相变压器星接、角接、Dyn11接法,以及曲折接法的六相变压器十二相变压器了。

网友A:
哪里找来的奇葩电路图里面居然有错。。。。

网友B:
这样就对了,不懂就问,别在那装!更不要因为看不懂就骂人家!

我来画个图,讲讲多绕组变压器同名端的问题。

先看看2个绕组的 情形,随便画一个示意图:

对于这种情形,所谓的同名端(蓝点表示)代表同正或同负!不管哪个绕组是输入激励端,哪个是响应端。

再来看看多绕组情形:

如上图所示,可以想象,把激励源分别接到绕组①②3,同名端的位置一般总是要变化的,也就说相对于两个绕组的情形,此时同名端已经没有意义了。

换一句话说,对于多绕组情形,所谓的同名端规则,只是对于特定绕组才会成立,例如实际的开关电源:

这种变压器已经不是理论上的变压器了,激励不可以随意加。
这种变压器激励和输出固定,此时当然可以有同名端规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找来的奇葩电路图里面居然有错。。。。

此电路是ON Semiconductor说明书上直接copy下来的。第16页。
该电路除供应芯片自身的绕组使用了两级整流且68欧电阻过小外,未见其它错误。
愿闻其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电路是ON Semiconductor说明书上直接copy下来的。第16页。
该电路除供应芯片自身的绕组使用了两级整流 ...

负12V电容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12V电容是反的。。。

不错,负12V电容画反了。
不但UC3842典型电路该二电容画反了,该公司在UC3844/3845典型电路中也画反了。

网友B:
在电路理论中,可能会有众多相互耦合的电感:

由于每一个都可能是激励输入端,所以此时同名端规则容易引起混淆,或者说没有意义了,那该怎么办?
很简单,如上图所示,加一个参考箭头方向就OK了(具体计算过程见论文)

据称研究了40多年电路理论的大侠,看明白了吗?

网友B:
张大侠出来啊,把事情说清楚,躲在阴暗处删帖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在写揭露忽悠03吧!
不过您这同名端似乎有问题,画箭头方向跟画同名端的意义相同,不过我的作法跟你一 ...

7楼的箭头与你的电流方向是不同的。电流方向与该线圈是激励还是输出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正在写揭露忽悠03吧!
不过您这同名端似乎有问题,画箭头方向跟画同名端的意义相同,不过我的作法跟你一 ...

我上面已经说了,随便画的,因为同名端的作用就是可以不看线圈具体绕法,对于已经标示同名端的变压器,绕法可以省略。另外同名端不能标示极性(最多是相对极性),因为变压器处理的是交流。

网友B:
他俩发帖标题可以是忽悠,可以是骗子嘴脸!
同样的标题我就不能用!

有删帖的权利就是好啊,欺负人太方便了!怨不得有人这么处心积虑的迷恋权利!

网友E:
同个磁路下磁通的变化,二个COIL下的电压变化趋势是否相同而已。

网友F:
大牛们继续讨论

网友G:
把一个结构参数用电学量(比如电流电压)来描述,还熬有介是的弄出个箭头(那个箭头跟频率有关系么?),这就可以扯淡了。

网友B:
针对我上面画的变压器示意图,人家总坛主展开了丰富的联想,他说这个变压器是小区变电所用的,不同的抽头是接到不同的人家的:

看看人家考虑的多周到!!!快给我笑死了!!!

坛主同志,你手头那本老孙写的电路基础,还说变压器适用于直流呢。
抓紧写反面教材骂那个作者。

傻地跟瓜一样,搞不清电路原理这门课是干什么,他还自由为很聪明。

网友B:
如果绕组N3接到你的邻居室内,绕组N2接到你家。两家都不用电的时候,两家电压都是220V。现在你的邻居打开了热水器(比较重的负载)想洗澡,你家的电压会升高!
  你家电压会升高到多少?肯定小于440V,但肯定大于220V。根据以前做电焊机的经验,N3所接入的负载越重,N2两端电压越高,高出空载电压的一半绝无问题,甚至可以达到空载时的80%或以上。
你的邻居要洗澡,你家的电压可能从220V升高到330V甚至更高。你能接受这样的供电么?

没有这两个中学生级别的大师,在21IC讲相声,这个论坛多寂寞啊

网友B:
大侠此举,让我佩服了大半天,不由惊叹此人想象力之丰富,远超刘慈欣!

我设计的这个变压器,一个绕组接在张大侠所在的北京某小区,一个接到法国去,一个接到日本去。

我们只需让北京的电压升高,可轻松让日本和法国的全部家用电器,全部烧毁!

这两个果家全部断电,比现在委内瑞拉还严重。一个小小的变压器,威力不亚于响尾蛇到蛋啊!

网友G:
这家伙发飙的样子堪比OTB.

     不过OTB发飙的时候还真有金句,这家伙却在兜售掺了至少20%以上沙子的大米。

网友E: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的磁路就一个,不存在支路这问题,偏题了吧。

网友G:
别几把折腾了,要是考虑到电磁波的传播速度问题。庞大的变压器的同名端怎么判断?

     另外,我觉得同名端的单端命名存在问题。

网友H:
这张图断章取义了,不足以证明同名端问题,这个图只能做一路大功率,多路轻载,不然一样因为一路重载,其余飙升的问题。我同意XUKUN977说法

网友I:
还有路数更多的,电视机电源,大量产的东西,同名端适用。

网友B:
有些人认为课本上的脚注,都是不重要的,可看可不看!

这里的"自带符号",指的是我前面7楼图中画的箭头!

网友B:
上一次讨论振荡器,张大侠说我画的电路图错了!说要写个文档批一顿!

一两个星期以后,人家写好了!
给的理由居然是=你这个电路要是晶振坏了,电路还能振荡,振荡变了!

我的神呐,这理由杠杠滴!

网友I:
受X大启发,如果把铁芯搞成这个样子,这叫啥?正立体三角形?把每个柱都绕上线圈,同名端还真成问题了。例如B柱做激励,ACDE都有电压,F没有,同名端不存在。如果把B的上做正同名端,那么AC是上,D是左,E是右。但是如果把A做激励上为正,则BC为上,DF为右,E不存在。D的方向变了。

@maychang :实际应用确实成问题。
其实,电路中倒是有这样的拓扑,它就是惠斯登电桥电路。正四面体的六条棱,是电源、电桥的四臂和检流计。 这样的磁路也有,和惠斯登电桥类似,用于检测导磁物体的位置。当四臂磁路平衡时,作为“检流计”那臂上的线圈感应不到感生电动势。其分辨率可以达到微米。
你的“正四面体”铁心,无论哪个厂家都不会生产,因为这样的铁心无法构成变压器。
请参考我另一篇帖子《揭露忽悠03 世上有这样的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受X大启发,如果把铁芯搞成这个样子,这叫啥?正立体三角形?把每个柱都绕上线圈,同名端还真成问题了。例 ...

这个跟铁心无关,多耦合情形下用黑点表示同名端无意义,是教科书上的原话=

网友B:
由于初级电路理论书,只研究双端口情形,所以一般情形下碰不到这个问题。
包括初级电磁学书籍,虽然涉及到日字形磁芯,但也是讲双端口。

对于一般多端口情形,后续课程才会讲。

当然了,这是理论上的事,对于实际变压器,例如上面有人贴出的多输出开关电源,这个时候变压器输入和输出是固定不变的,对于这种情况,当然能同名端符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由于初级电路理论书,只研究双端口情形,所以一般情形下碰不到这个问题。
包括初级电磁学书籍,虽然涉及到 ...

你说的是耦合度不好导致的不同绕组电压偏差,随负载变化,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同名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是耦合度不好导致的不同绕组电压偏差,随负载变化,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同名端 ...

这个原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张大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