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软启动请教

楼主(2019-04-19):
dcdc芯片,如果输出软启动时间长或短,对什么应用有影响?感觉应该是软启动越长越好吧,越平稳上升,请大师帮助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越长越好?1小时你能接受?
而且某些应用对电源建立时间有要求,太长的启动时间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

网友B:
这个启动时间是比较短的吧。

网友C:
软启动有最大限制的,启动太慢,容易造成瞬间满载不能启动问题

网友D:
mS级别应该是最长的了,否则,有些后面设备,因为供电波形太慢,反而会不正常,
因为没有建立电压之前,输出滤波电容等储能设备,完全放空,快速上电,等于短路,所谓软启动,只是需要让机器在一个特定时间内,逐步调整输出开关管占空比,实现对电感电容正常工作状态的建立而不产生过载,把这个过程延长到几百个周波,就可以完全防止调整管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