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楼主(2019-04-19):
STM8S207S8T6C 上电复位10K加104 导致只能新的片子第一次上电可以下载第二次或者后续都无法下载程序,104一定要改大成10UF才能正常下载,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可能电源不稳定吧;RC太小了就不行

网友B:
用示波器卡卡电压波形

网友C:
怎么会需要这么大的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