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emWIN 界面切换很慢

楼主(2019-04-19):
测试正点原子的 EMWIN 程序(EMWIN实验23 ICONVIEW小工具)  F767 + 7寸RGB屏    窗口切换大概需要一秒钟。  触摸后等一会才能看到图标获得焦点  再过一会儿才能弹出窗口   大伙有遇到这情况的没?  是移植的问题还是 STemWIN 本身效率很低?

网友A:
emWIN效率还可以的,还有GUI程序优化;
开发板一般是参考,可能速度慢些

楼主:
谢谢,观察发现是 emwin 的响应慢  触碰后需要等上半秒钟才能有所响应, 刷屏的速度还能接受。 哪位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开什么 cache 优化>

网友C:
有没有什么参考的工程,这个好像官方提供的有参考,试试看。

网友C:
看看是哪儿跟人家做的不同。

楼主:
因为是RGB屏 配置完LTDC后  其它画点 画线的程序都是STemWIN自带的。即便使用MCU屏,插入底层画点画线函数,效果差别不大。 在界面切换和按钮响应上确有延时,在驱动8寸800*600屏时已无法忍受。  这几天去掉了STemWIN 重新在UCOSIII上移植了 ucGUI , 现在效果非常好, 带背景图片时,界面切换肉眼能感觉到上下刷新不同步稍慢,如果用纯色几乎肉眼看不出界面切换延时。速度非常快。 看来STemWIN在内部响应上还有待改进。  对于小屏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D:
还没有做过屏幕的显示界面呢

网友E:
跑系统试试看

网友F: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G:
软件问题吧,429都是可以做到几十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