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编译harmony3 app 工程问题

楼主(2019-04-19):
使用MPLAB 5.15打开Harmony3 APP工程 ,编译时会出现某个头文件没被打开的报错
如下图: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己生成的工程?还是别人做好了, copy到你电脑上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己生成的工程?还是别人做好了, copy到你电脑上的工程>??

是harmony 3里面的 直接打开的 我自己做生成的 也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A:
看起来, 你像是改了路径的.

之前我都是安装在默认的路径下, 然后打开,是没问题的.
而修改路径, 或者修改工程存放的路径, 也是会遇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 你像是改了路径的.

之前我都是安装在默认的路径下, 然后打开,是没问题的.

谢谢 已经解决 !使用最新的XC32编译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