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插件问题

楼主(2019-04-19):
额定电流0.5A,为啥我实际2、3A用了很久都没事,对于接插件,这个参数有用吗
型号DC-099

网友A:
怎么说呢,对于玩一玩的东西,这样用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是真正的产品,绝对不允许这样用的,实际参数必须在额定参数内的。

像我们使用的电子元件,在我们设计时都会留余量的,而设计这个接插件的人,也会留余量,所以在某些条件下2-3A电流没有出现问题,但厂家是不会保证不会出现问题;再举个例子,0.5A内设计的工作寿命是5000次,如果2-3A可能就达不到5000次了。

仅参考。

网友B:
如果只考察接插件内的导体载流能力,无疑会远远大于接插件手册中所载参数。但是,手册所载参数是有条件的,包括最劣化条件下的使用时间、插拔次数、接触电阻的门限等等。超限使用容易导致某些参数超标,按手册算已经不合格了,但完全可能还保持着导电能力。从可靠性角度讲,超限用是不行的,出了问题厂家也不会负责。而且,个别现象也不能代表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对于玩一玩的东西,这样用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是真正的产品,绝对不允许这样用的,实际参数必须在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考察接插件内的导体载流能力,无疑会远远大于接插件手册中所载参数。但是,手册所载参数是有条件的,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