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高清视频跟踪器

楼主(2019-04-19):
价格:0 元

AVT22高清视频跟踪器  产品概述
    AVT22是一款高性能高清视频跟踪器,采用“样本-训练-检测”的多尺度自学习跟踪算法,很好地解决了场景运动、目标的非刚性运动、遮挡和自遮挡、弱小及噪声等恶劣等环境下的目标跟踪鲁棒性问题,使得对各种目标的跟踪更加可靠稳定。模块集成了多种目标检测算法,可编程两轴平台驱动控制(PID)算法,并支持各种镜头:固定视场镜头、连续调整的可变视场镜头、分级调整视场的镜头。
AVT22高清视频跟踪器,硬件是基于运算功能强大的GPU和FPGA,运算能力强大而宽裕,可按客户需求订制特定算法,以满足用户特定应用需求。
    AVT22高清视频跟踪器支持三种跟踪模式:常规跟踪模式,场景跟踪模式,自动跟踪模式。
    AVT22高清视频跟踪器支持多路高清视频输入,硬件可选支持存储及网络传输功能。
    AVT22可自成一体快速构建一套视频跟踪系统,又可作为一个跟踪模块快速集成到用户的视频应用系统中,应用方式灵活多样。

典型应用方案
    由AVT22构成光电自动视频跟踪系统的应用方案有2种:①、自成一体;②、受控于主控设备
(1)    自成一体
    自成一体构成光电跟踪系统如图,所需设备包括:摄像机、转台、AVT22、操作手柄、显示器;事先可通过计算机配置软件将所有相关参数调试好;所有的操作都可以通过手柄控制完成;

(2)    受控于主控设备,与主控设备一起构成光电跟踪系统,这种应用有2种方式,如图所示
    AVT22受控于主控设备构成光电视频跟踪系统时,所需设备包括:摄像机、转台、AVT22、主控设备、显示器;所有的操作和相关参数配置都可以通过主控设备完成;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一种是由AVT22控制平台转动;另一种是AVT22反馈偏差给主控设备,由主控设备控制平台转动跟踪目标。

产品特点
l  算法:采用“样本-训练-检测”的多尺度自学习跟踪算法,跟踪稳定可靠。
l  三种工作模式:
(1)    常规目标跟踪:即通过手动移动跟踪波门框定特定目标进行跟踪。有三种方式可用来选择目标:
a)       移动波门:是指通过手柄或主控设备移动波门位置来框定需要跟踪的目标;
b)       移动转台:是指通过手柄或主控设备控制平台转动(即摄像机转动),从而找到需要跟踪的目标;
c)        移动目标检测:是在设定的区域内,AVT22自动检测移动目标,通过手柄或主控设备手动选择这些移动目标来进行跟踪;
(2)    场景跟踪:控制转台对准感兴趣的场景,然后启动对这个场景的跟踪,算**提取场景的特征,跟踪不受场景中某些暂时运动的目标影响。
(3)    自动跟踪监视:是设定的区域内,AVT22自动检测移动的目标,安装设定的目标优先级,选择优先级高的目标进行自动跟踪;
l  目标检测:
n  算法:移动检测算法
n  目标检测区域:可设置一个区域,仅对区域内进行移动目标检测
n  检测的目标个数最大值可以设置,最大值不超过10;出厂设置的最多检出目标个数是5个
n  优先级:支持对检测出的目标区分优先级。在自动跟踪监视模式下,AVT22优先选择优先级高的目标进行自动跟踪监视
²  优先级判据:距离靶心的位置、亮度和目标面积大小;
²   距离中心的位置:可以设置目标距离靶心最远还是最近优先;
²  亮度:可以设置目标最暗还是最亮优先;
²  目标面积大小:可以设置目标面积最大还是最小优先;
l  各种类型的镜头:固定视场、连续可调视场,分级视场。
l  多种输出:像素偏差输出、直接的转台控制命令输出、平台PID控制算法运算结果的输出。
l  支持目标丢失后的惯性跟踪:由于遮挡造成跟踪目标短暂丢失,在设定的时间内可保持对跟踪目标的惯性跟踪。
l  支持在自动跟踪过程中,手动对正在进行跟踪的目标的中心位置进行微调。
l  支持在当前目标自动跟踪过程中,选择下个要跟踪的目标,并快速切换对新选定目标的跟踪。
l  跟踪窗口:可设置固定的尺寸的波门,或使用自适应目标尺寸的波门。
l  OSD:除可以在画面上叠加跟踪波门、瞄准十字线等外,还可支持用户自定义的OSD。
l  手柄控制:直接支持某些型号的手柄以及用户特定的手柄。
l  支持多达5路的传感器输入。

外形图
(1)   裸板

(2)   有机壳

应用场合
    机载光电观瞄系统
    车载光电跟踪系统
    舰船光电跟踪系统
    导弹、飞机实时跟踪
    武器系统导引
    武器系统评估
    电子对抗评估
    轨迹分析
    模拟器系统
    炸*和武器命中率评估
    跟踪系统的自动校正
    激光瞄准
    目标测量
    边防监视跟踪系统
    安防监视
    车辆和卫星在进入跟踪
    生物行为分析
    图像匹配

电气接口
l  通讯及控制接口
n  1 路千兆以太网口;RJ45
n  2 路RS232/RS422/RS485 串口
n  可选接口:1 路USB2.0、1 路USB3.0 接口;1 个SATA 接口
l  电源: DC12V,3A
l  机械特征
n  裸板机械尺寸180 mm * 100mm * 22m
n  带机壳机械尺寸:215 mm * 144mm * 42mm(含机壳);
l  重量:裸板:240g;带机壳:约800g;
l  视频接口
n  输入:5路高清SDI ,其中有一路可选支持PAL 模拟信号
n  输出:1 路SDI,1路HDMI

环境适应性
l  工作温度:0℃~75℃,支持扩展温度:-45℃~70℃,存储温度:-55℃~80℃;
l  湿度:最大 95%,无霜;
l  震动:正弦:10g(15-2000Hz);随机:0.04g2/Hz(15-2000Hz);
l  冲击:>30g,11ms,锯齿波。

应用
1)带机壳

前面板
后面板
l  前面板:
由薄膜按键组成。有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上”、“下”、“左”、“右”“菜单”、“确定”、“取消”按键。
注:产品暂未使用薄膜按键。
l  后面板(从左向右依次介绍)
n  电源开关(带锁):扳至上端为开,下端为关。
n  电源接口(DC_12V):直流12V(±5%)、3A电源。
n  接线端子(INTERFACE):主要包含2路串口信号:
u  串口1:支持像素偏差输出、直接转台控制命令输出(现阶段是PELCO-D)、平台PID控制算法运算结果的输出;
u  串口2:用于接收主控设备的命令控制,以及向主控设备反馈AVT22状态信息等;
接线端子采用2x10 3.5mm间距阶梯式接线端子,其定义如下:

管脚号

信号名
信号定义
管脚号
信号名
信号定义
备注
GND
GND

RS422TX1+
串口1数据发送信号+
RS422TX1-
串口1数据发送信号-
用于输出跟踪偏差或者转台控制命令,如pelco协议
RS422RX1+
串口1数据接收信号+
RS422RX1-
串口1数据接收信号-
RS422TX2+
串口2数据发送信号+
RS422TX2-
串口2数据发送信号-
与配置软件或者用户的主控设备通信
RS422RX2+
串口2数据接收信号+
RS422RX2-
串口2数据接收信号-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凡是注明“保留”的信号,一定不要有任何连接
n  USB接口(USB2和USB3):采用标准USB TYPE A插座
n  NET接口(NET):1路100M/1000M网络接口,采用标准RJ45千兆以太网插座,可用于:
u  支持像素偏差输出、直接转台控制命令输出(现阶段是PELCO-D)、平台PID控制算法运算结果的输出;
u  接收主控设备的命令控制;
u  向主控设备反馈AVT22状态信息
n  视频输入输出
u  视频输入(5路):插座型号是 SMA-KWHD,5路sdi视频输入或4路sdi视频输入+1路PAL输入
u  输出接口:支持2路高清视频输出(1路HDMI,1路SDI)
²  HDMI视频输出(HDMI_OUT):采用标准的 HDMI TYPE A插座:数字处理后的视频输出,可选叠加:字符、跟踪框、靶心等,视频分辨率最高为1920*1080p@60Hz:出厂默认输出分辨率为1920*1080p@60Hz;
²  SDI视频输出:插座型号是 SMA-KWHD,跟随HDMI输出选择的视频通道进行显示,视频分辨率:1920*1080p@30Hz)
信号定义如下表:

名称

信号定义
SDI_IN_ I1
输入通道1,SDI视频信号
SDI_IN_ I2
输入通道2,SDI视频信号
SDI_IN_ I3
输入通道3,SDI视频信号
SDI_IN_ I4
输入通道4,SDI视频信号
SDI_IN_I5/CVBS_IN
输入通道5,SDI/CVBS视频信号(默认为CVBS信号,如需SDI输入,在订货时与厂家说明
SDI_OUT
输出通道,SDI视频信号(暂未开放
(2)裸板接口(未介绍的接口参考机壳接口)

l  SATA接口:
采用标准的SATA接口插座

l  薄膜按键接口
采用软连接与板卡相连,末端采用DIP-12排针,其定义如下:

管脚号

信号名
信号定义
KEY_UP
按键-”上“
KEY_DOWN
按键-”下“
KEY_LEFT
按键-”左“
KEY_RIGHT
按键-”右“
KEY_MENU
按键-”菜单“
KEY_OK
按键-”确认“
KEY_CANCLE
按键-”取消“
GND
LED-RUN
运行指示灯
GND
LED-FAULT
故障指示灯
GND

问与答
1.       AVT22的三种工作模式在应用上的区别?
AVT22有三种工作模式,
(1)    常规目标跟踪:即通过手动移动跟踪波门框定特定目标进行跟踪。这种应用主要应用于需要对某一特定目标做持续的观察。有三种方式可用来选择目标:
    a)       移动波门:是指通过手柄或主控设备移动波门位置来框定需要跟踪的目标;
    b)       移动转台:是指通过手柄或主控设备控制平台转动(即摄像机转动),从而找到需要跟踪的目标;
    c)        移动目标检测:是在设定的区域内,AVT22自动检测移动目标,通过手柄或主控设备手动选择这些移动目标来进行跟踪;
(2)    场景跟踪:控制转台对准感兴趣的场景,然后启动对这个场景的跟踪,算**提取场景的特征,跟踪不受场景中某些暂时运动的目标影响。这种模式主要应用于安置于运动载体(如四轴飞行器、车辆等)上光电系统对一个场景保持相对稳定的观察监视。
(3)    自动跟踪监视:是设定的区域内,AVT22自动检测移动的目标,安装设定的目标优先级,选择优先级高的目标进行自动跟踪;这种模式主要应用于对某一区域进行无人值守自动监视。
2.       AVT22与AVT21的区别?
AVT21只能处理标清模拟视频。AVT22不仅可以处理高清和标清视频。且跟踪性能方面AVT22也较AVT21有大幅度的提升。另外AVT22可以单独构成跟踪系统,而AVT21只能作为跟踪算法处理模块配合主控设备实现视频自动跟踪系统。
3.       AVT22使用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AVT22具有良好的快速可定制性,为了简化你的设计,在方案阶段建议您与我们的技术知此恨多多交流沟通,比如系统结构、通讯协议等等诸多方面。

楼主(点评):
跟多产品请与昆山云顶联系

楼主(点评):
第三代视频跟踪器,跟踪效果稳定可靠

楼主:
更多资料,参见高清视频跟踪器网站:http://www.cloudcapoe.com/zkavt21gs.html

网友A:
韩国NETSOL 中国区总代理  全球芯 www.globalizex.com
Kevin 139 2464 5577  kevin@globalizex.com 微信/ QQ: 1330645577

Netsol的前身为韩国Samsung SRAM事业部,分立出来后一直致力于
SRAM芯片的研发与创新,在SRAM领域拥有比较完整的产品线:
Quadruple / DDR SRAM , Synchronous SRAM(同步),
Asynchronous Fast SRAM(异步)。 现在使用Netsol产品的都为一些
电子工业巨头所使用,如3Com,CISCO,ZTE,HUAWEI等。我们的同
步高速SRAM产品可与 ISSI,Cypress,Lyontek之系列兼容替代,比如
Netsol的S7R161882M型号的产品可替代Cypress的CY7C1312KV18型
号的产品, 且在某些参数性能上有一定的优势。

SRAM产品分为低功耗SRAM和高速缓存SRAM,同步SRAM和异步SRAM
,容量从1Mb到144Mb.广泛应用于医疗工业设备,通讯,测试检测设备,
显示设备等,外置于STM32等MCU,Xilinx,Altera等FPGA周边电路,低延
时性,超低功耗。

NETSOL SRAM产品型号:
Density        Org.        Part Number        Vdd(V)        Access Time        Package        Availability
1M bit        64Kx16        S6R1016W1A        1.65~3.6        8/10/12/15ns        44TSOP2        Now
                S6R1016V1A        3.3        8/10ns        48FBGA        Now
                S6R1016C1A        5        10ns                Now
        128Kx8        S6R1008W1A        1.65~3.6        8/10/12/15ns        32sTSOP1        Now
                S6R1008V1A        3.3        8/10ns        36FBGA        Now
                S6R1008C1A        5        10ns                Now
2M bit        128Kx16        S6R2016W1A        1.65~3.6        8/10/12/15ns        44TSOP2        Now
                S6R2016V1A        3.3        8/10ns        48FBGA        Now
                S6R2016C1A        5        10ns                Now
        256Kx8        S6R2008W1A        1.65~3.6        8/10/12/15ns        44TSOP2        Now
                S6R2008V1A        3.3        8/10ns        36FBGA        Now
                S6R2008C1A        5        10ns                Now
4M bit        256Kx16        S6R4016W1A        1.65~3.6        8/10/12/15ns        44TSOP2        Now
                S6R4016V1A        3.3        8/10ns        48FBGA        Now
                S6R4016C1A        5        10ns                Now
        512Kx8        S6R4008W1A        1.65~3.6        8/10/12/15ns        44TSOP2        Now
                S6R4008V1A        3.3        8/10ns        36FBGA        Now
                S6R4008C1A        5        10ns                Now
8M bit        512Kx16        S6R8016W1A        1.65~3.6        8/10/12/15ns        44TSOP2        Now
                S6R8016C1A        5        10ns        48FBGA        Now
        1Mx8        S6R8008W1A        1.65~3.6        8/10/12/15ns        44TSOP2        Now
                S6R8008C1A        5        10ns        48FBGA        Now
16M bit        1Mx16        S6R1616W1M        1.65~3.6        8/10/12/15ns        48TSOP1        Now
                S6R1616V1M        3.3        8/10ns        48FBGA        Now
                S6R1616C1M        5        10ns                Now
        2Mx8        S6R1608W1M        1.65~3.6        8/10/12/15ns        44TSOP2        Now
                S6R1608V1M        3.3        8/10ns        48FBGA        Now
                S6R1608C1M        5        10ns                Now
32M bit        2Mx16        S6R3216W1M        1.65~3.6        8/10/12/15ns        48FBGA        Now
        4Mx8        S6R3208W1M        1.65~3.6        8/10/12/15ns                Now

2. ASYNC Low Power SRAM
Density        Org.        Part Number        Vdd(V)        C/S        Speed -tAA(ns)        Package        Availability
                                Option
1M bit        64Kx16        S6L1016W1M        2.3~3.6        1 C/S        45/55/70ns        44TSOP2, 48FBGA        Now
                S6L1016C1M        4.5~5.5        1 C/S                44TSOP2, 48FBGA        Now
        128Kx8        S6L1008W2M        2.3~3.6        2 C/S        45/55/70ns        32sTSOP1, 2TSOP1, 32SOP        Now
                S6L1008C2M        4.5~5.5        2 C/S                        Now
2M bit        128Kx16        S6L2016W1M        2.3~3.6        1 C/S        45/55/70ns        44TSOP2,48FBGA        Now
                S6L2016W2M        2.3~3.6        2 C/S                48FBGA        Now
                S6L2016C1M        4.5~5.5        1 C/S                44TSOP2        Now
        256Kx8        S6L2008W1M        2.3~3.6        1 C/S        45/55/70ns        36FBGA        Now
                S6L2008W2M        2.3~3.6        2 C/S                32sTSOP1, 32TSOP1, 32TSOP2, 32SOP        Now
                S6L2008C2M        4.5~5.5        2 C/S                        Now
4M bit        256Kx16        S6L4016W1M        2.3~3.6        1 C/S        45/55/70ns        44TSOP2, 48FBGA        Now
                S6L4016W2M        2.3~3.6        2 C/S                44TSOP2, 48FBGA        Now
                S6L4016C1M        4.5~5.5        1 C/S                44TSOP2        Now
                S6L4016C2M        4.5~5.5        2 C/S                44TSOP2        Now
        512Kx8        S6L4008W1M        2.3~3.6        1 C/S        45/55/70ns        32sTSOP1, 32TSOP1, 32TSOP2, 32SOP        Now
                S6L4008C1M        4.5~5.5        1 C/S                        Now
8M bit        512Kx16        S6L8016W1M        2.3~3.6        1 C/S        45/55/70ns        44TSOP2, 48FBGA        Now
                S6L8016W2M        2.3~3.6        2 C/S                44TSOP2, 48FBGA        Now
                S6L8016C1M        4.5~5.5        1 C/S                44TSOP2, 48FBGA        Now
                S6L8016C2M        4.5~5.5        2 C/S                48FBGA        Now
        1Mx8        S6L8008W2M        2.3~3.6        2 C/S        45/55/70ns        44TSOP2, 48FBGA        Now
                S6L8008C2M        4.5~5.5        2 C/S                44TSOP2, 48FBGA        Now

3. Sync SRAM

        (1) Synchronous Pipe Burst SRAM
Density        Org.        Part Number        Operating        VDD(V)        tCYC        Access Time        Package        Availability
4M bit        128Kx36        S7A4036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256Kx18        S7A4018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9M bit        256Kx36        S7A8036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512Kx18        S7A8018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18M bit        512Kx36        S7A1636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1Mx18        S7A1618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36M bit        1Mx36        S7A3236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2Mx18        S7A3218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72M bit        2Mx36        S7A6436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4Mx18        S7A641830M        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2) Synchronous Flow Through SRAM
Density        Org.        Part Number        Operating        VDD(V)        tCYC        Access Time        Package        Availability
4M bit        128Kx36        S7B4036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256Kx18        S7B4018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9M bit        256Kx36        S7B8036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512Kx18        S7B8018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18M bit        512Kx36        S7B1636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1Mx18        S7B1618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36M bit        1Mx36        S7B3236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2Mx18        S7B3218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LQFP        Now
72M bit        2Mx36        S7B6436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4Mx18        S7B641835M        FT        2.3~3.5        133MHz        6.5ns        100LQFP        Now

        (3) NT Pipe Burst SRAM
Density        Org.        Part Number        Operating        VDD(V)        tCYC        Access Time        Package        Availability
4M bit        128Kx36        S7N4036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256Kx18        S7N4018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9M bit        256Kx36        S7N8036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512Kx18        S7N8018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18M bit        512Kx36        S7N1636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1Mx18        S7N1618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65FBGA        Now
36M bit        1Mx36        S7N3236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2Mx18        S7N3218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65FBGA        Now
72M bit        2Mx36        S7N6436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00TQFP        Now
        4Mx18        S7N641831M        NT_SPB        2.3~3.5        250MHz        2.6ns        165FBGA        Now

        (4) NT Flow Through SRAM
Density        Org.        Part Number        Operating        VDD(V)        tCYC        Access Time        Package        Availability
4M bit        128Kx36        S7M4036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256Kx18        S7M4018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9M bit        256Kx36        S7M8036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512Kx18        S7M8018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18M bit        512Kx36        S7M1636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1Mx18        S7M1618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36M bit        1Mx36        S7M3236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2Mx18        S7M3218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72M bit        2Mx36        S7M6436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4Mx18        S7M641835M        NT_FT        2.3~3.5        133MHz        6.5ns        100TQFP        Now

        (5) DDR Sync. SRAM
Density        Org.        Part Number        Operating        VDD        Cycle time        Burst        Clock        Package
                        Mode        (V)        (MHz)        Length        Latency
18M bit        512Kx36(1Mx18)        S7I1636(18)82M        D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512Kx36(1Mx18)        S7K1636(18)T2M        DDR II+        1.8        450,400,333        2        2        165FBGA
        512Kx36(1Mx18)        S7K1636(18)U2M        DDR II+        1.8        550,450,400        2        2.5        165FBGA
        512Kx36(1Mx18)        S7L1636(18)T2M        DDR II+, ODT        1.8        450,400,333        2        2        165FBGA
        512Kx36(1Mx18)        S7L1636(18)U2M        DDR II+, ODT        1.8        550,450,400        2        2.5        165FBGA
        512Kx36(1Mx18)        S7J1636(18)82M        DDR II, SIO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512Kx36(1Mx18)        S7I1636(18)84M        DDR II        1.8        333,300,250        4        1.5        165FBGA
36M bit        1Mx36(2Mx18)        S7I3236(18)82M        D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1Mx36(2Mx18)        S7K3236(18)T2M        DDR II+        1.8        450,400,333        2        2        165FBGA
        1Mx36(2Mx18)        S7K3236(18)U2M        DDR II+        1.8        550,450,400        2        2.5        165FBGA
        1Mx36(2Mx18)        S7L3236(18)T2M        DDR II+, ODT        1.8        450,400,333        2        2        165FBGA
        1Mx36(2Mx18)        S7L3236(18)U2M        DDR II+, ODT        1.8        550,450,400        2        2.5        165FBGA
        1Mx36(2Mx18)        S7I3236(18)84M        DDR II        1.8        333,300,250        4        1.5        165FBGA
        1Mx36(2Mx18)        S7J3236(18)82M        DDR II, SIO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72M bit        2Mx36(4Mx18)        S7I6436(18)82M        D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2Mx36(4Mx18)        S7K6436(18)T2M        DDR II+        1.8        450,400,333        2        2        165FBGA
        2Mx36(4Mx18)        S7K6436(18)U2M        DDR II+        1.8        550,450,400        2        2.5        165FBGA
        2Mx36(4Mx18)        S7L6436(18)T2M        DDR II+, ODT        1.8        450,400,333        2        2        165FBGA
        2Mx36(4Mx18)        S7L6436(18)U2M        DDR II+, ODT        1.8        550,450,400        2        2.5        165FBGA
        2Mx36(4Mx18)        S7J6436(18)82M        DDR II, SIO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2Mx36(4Mx18)        S7I6436(18)84M        DDR II        1.8        333,300,250        4        1.5        165FBGA

        (6) Quadruple Sync. SRAM
Density        Org.        Part Number        Operating        VDD        Cycle time        Burst        Clock        Package
                        Mode        (V)        (MHz)        Len.        Latency
18M bit        512Kx36(1Mx18)        S7Q1636(18)62M        QDR I        1.8~2.5        167        2        1        165FBGA
        512Kx36(1Mx18)        S7R1636(18)82M        Q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512Kx36(1Mx18)        S7Q1636(18)64M        QDR I        1.8~2.5        167        4        1        165FBGA
        512Kx36(1Mx18)        S7R1636(18)84M        QDR II        1.8        333,300,250        4        1.5        165FBGA
        512Kx36(1Mx18)        S7S1636(18)T4M        QDR II+        1.8        450,400,333        4        2        165FBGA
        512Kx36(1Mx18)        S7S1636(18)U4M        QDR II+        1.8        550,450,400        4        2.5        165FBGA
        512Kx36(1Mx18)        S7T1636(18)T4M        QDR II+, ODT        1.8        450,400,333        4        2        165FBGA
        512Kx36(1Mx18)        S7T1636(18)U4M        QDR II+, ODT        1.8        550,450,400        4        2.5        165FBGA
36M bit        1Mx36(2Mx18)        S7R3236(18)82M        Q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4Mx9        S7R320982M        Q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1Mx36(2Mx18)        S7S3236(18)U2M        QDR II+        1.8        450,400,366        2        2.5        165FBGA
        1Mx36(2Mx18)        S7R3236(18)84M        QDR II        1.8        333,300,250        4        1.5        165FBGA
        4Mx9        S7R320984M        QDR II        1.8        333,300,250        4        1.5        165FBGA
        1Mx36(2Mx18)        S7S3236(18)T4M        QDR II+        1.8        450,400,333        4        2        165FBGA
        1Mx36(2Mx18)        S7S3236(18)U4M        QDR II+        1.8        550,450,400        4        2.5        165FBGA
        1Mx36(2Mx18)        S7T3236(18)T4M        QDR II+, ODT        1.8        450,400,333        4        2        165FBGA
        1Mx36(2Mx18)        S7T3236(18)U4M        QDR II+, ODT        1.8        550,450,400        4        2.5        165FBGA
72M bit        2Mx36(4Mx18)        S7R6436(18)82M        Q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8Mx9        S7R640982M        Q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2Mx36(4Mx18)        S7S6436(18)U2M        QDR II+        1.8        450,400,366        2        2.5        165FBGA
        2Mx36(4Mx18)        S7T6436(18)T2M        QDR II+, ODT        1.8        400,357,333        2        2        165FBGA
        2Mx36(4Mx18)        S7R6436(18)84M        QDR II        1.8        333,300,250        4        1.5        165FBGA
        2Mx36(4Mx18)        S7S6436(18)T4M        QDR II+        1.8        450,400,333        4        2        165FBGA
        2Mx36(4Mx18)        S7S6436(18)U4M        QDR II+        1.8        550,450,400        4        2.5        165FBGA
        2Mx36(4Mx18)        S7T6436(18)T4M        QDR II+, ODT        1.8        450,400,333        4        2        165FBGA
        2Mx36(4Mx18)        S7T6436(18)U4M        QDR II+, ODT        1.8        550,450,400        4        2.5        165FBGA
144M bit        4Mx36(8Mx18)        S7R4436(18)82M        Q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16Mx9        S7R440982M        QDR II        1.8        333,300,250        2        1.5        165FBGA
        4Mx36(8Mx18)        S7S4436(18)U2M        QDR II+        1.8        450,400,366        2        2.5        165FBGA
        4Mx36(8Mx18)        S7T4436(18)T2M        QDR II+, ODT        1.8        400,357,333        2        2        165FBGA
        4Mx36(8Mx18)        S7R4436(18)84M        QDR II        1.8        333,300,250        4        1.5        165FBGA
        4Mx36(8Mx18)        S7S4436(18)T4M        QDR II+        1.8        450,400,333        4        2        165FBGA
        4Mx36(8Mx18)        S7S4436(18)U4M        QDR II+        1.8        550,450,400        4        2.5        165FBGA
        4Mx36(8Mx18)        S7T4436(18)T4M        QDR II+, ODT        1.8        450,400,333        4        2        165FBGA
        4Mx36(8Mx18)        S7T4436(18)U4M        QDR II+, ODT        1.8        550,450,400        4        2.5        165FBGA

楼主(2019-06-02):
高清视频跟踪器,可广泛用于视频光电转台、吊舱,跟踪效果可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