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单片机,液晶屏用什么偏压比较好?

楼主(2019-04-19):
        定制液晶的时候总是遇到厂商问,您这个偏压是多少呀,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其实偏压比主要是跟单片机直推还是显示驱动芯片有关系,正常情况下单片机直推的用二分之一,芯片的用三分之一。
        但有时候客户会说我有的产品使用单片机直推,有的是用显示驱动芯片,那么会有什么影响?
        单片机如果是二分之一的,您液晶是三分之一的,推也是可以的,就是显示不怎么好,有底影,写软件比较麻烦,反之用三分之一的驱动芯片,液晶是二分之一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您想两个都可以的话,建议液晶偏压二分之一,用单片机直推,如果一定用驱动芯片,那就选对应的二分之一的驱动芯片来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