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请问如何将下位机(单片机)的多个数据传输到labview?

楼主(2019-04-19):
我只会传一路数据, 但如果通过串口传输温度、烟雾浓度、光照等多个数据到labview,上下位机的程序分别应该怎么编写呢?

网友A:
自己定个协议,下位机把需要的数据打包发送,上位机按协议解包就好了。

网友B:
看什么通信途径呢。

网友C(2021-05-10):
一般来说,串口通讯都是点到点的。如果你有多个模块想通过总线模式连起来,就要用RS485或者CAN,蓝牙或者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