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F swd端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9-04-19):
GD32E230F 复用了swdio,在开机时将此pin设置为gpio,keil下载程序,重新上电。
再次用keil下载程序,结果郁闷了,无法下载了,提示"can not access memory"

具体输出log如下:
Load "C:\\gd32e230\\A33\\project\\output\\A33.axf"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23" selected.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23" selected.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gd32e230\A33\project\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23" selected.

JLink info:
------------
DLL: V6.44e, compiled Apr  5 2019 16:15:03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Jun  2 2222 22:22:22
Hardware: V9.40
S/N : 59401308
Feature(s) : GDB, RDI, FlashBP, FlashDL, JFlash, RDDI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F1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F11477
* JLink Info: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JLink Info: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JLink Info: AP[0]: AHB-AP (IDR: 0x04770025)
* JLink Info: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JLink Info: AP[0]: Core found
* JLink Info: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 JLink Info: CPUID register: 0x411CD200.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23 r1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Security extension: not implemented
* JLink Info: CoreSight components:
* JLink Info: ROMTbl[0] @ E00FF000
* JLink Info: ROMTbl[0][0]: E000E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D20 Cortex-M23
* JLink Info: ROMTbl[0][1]: E0001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D20 DWT
* JLink Info: ROMTbl[0][2]: E0002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D20 FPB
***JLink Error: DAP error while reading DP-Ctrl-Stat register.
ROMTableAddr = 0xE00FF000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8:19:12

楼主:
尝试了把 boot pin 悬空,拉高,结果都不行。。。

网友A:
楼主艺高人胆大,IO实在不够用也不应该干掉SWDIO, 我之前有个板卡也是不够, 把SWDIO当上拉输入用,好像可以DEBUBG的。 你试试仿真下烧录,设置好IO复用的断点看,是否可以运行到哪里,就说明你烧录至少OK了。

网友B:
将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就可以下载了。

GD32E230F 没有boo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艺高人胆大,IO实在不够用也不应该干掉SWDIO, 我之前有个板卡也是不够, 把SWDIO当上拉输入用,好像可 ...

debug也进不去的,感觉这颗芯片会记录上次的配置

GD32E230F有没有串口烧录的工具?

网友C:
楼主把BOOT0拉高
用ISP下载即可
或者用ISP擦除芯片
程序里关闭禁用 SWD 下次可正常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BOOT0拉高
用ISP下载即可
或者用ISP擦除芯片

多谢,你是用ISP命令行工具1.0.0.4575下载吗?我用这个工具erase可以,但下载提示错误:
GD_ISP_Console.exe -c --pn 49 --br 57600 --db 8 --pr EVEN --sb 1 --to 5000  -i GD32F103VBT6 -p --dwp --drp -d  --fn A33.hex  --v

Opening port     [OK]

Activating device           [OK]

Device  GD32F103VBT6

Disabling write protection        [OK]

Reseting device            [OK]

Disabling read protection      [OK]

Reseting device      [OK]

DOWNLOADING ...

The flash may be read protected; use -p --drp to disable read protection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bug也进不去的,感觉这颗芯片会记录上次的配置

GD32E230F有没有串口烧录的工具?

差点忘记。。。你应该把RESET 用杜邦线接到JLINK的 RESET引脚,因为不复位的话,SWD引脚已经按照你程序跑起来的时候  变成普通IO了 。 RESET接到JLINK后,烧录之前,仿真器会复位MCU,这样MCU的SWD 2个IO口就恢复SWD功能。 养成好习惯,RESET电路 弄1个可以焊接2.54排针的焊盘出来 , 即便加密了,RESET可以解出来,都可以擦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你是用ISP命令行工具1.0.0.4575下载吗?我用这个工具erase可以,但下载提示错误:
GD_ISP_Console. ...

用的官方的ISP工具
芯片读/写保护了
用ISP或者Jflash解锁下

用jlink commander
可以看到0x1ffff800的值不为A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点忘记。。。你应该把RESET 用杜邦线接到JLINK的 RESET引脚,因为不复位的话,SWD引脚已经按照你程序跑 ...

接了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官方的ISP工具
芯片读/写保护了
用ISP或者Jflash解锁下

用ISP命令行工具1.0.0.4575,GD_ISP_Console.exe -c --pn 49 --br 57600 --db 8 --pr EVEN --sb 1 --to 5000  -i GD32F103VBT6 -d --a 8000000  --fn A33.bin --v

可以下载了。

不过这个问题应该算芯片的bug了,竟然reset都不是初始状态。

网友D(2025-07-08):
引用 楼主:
用ISP命令行工具1.0.0.4575,GD_ISP_Console.exe -c --pn 49 --br 57600 --db 8 --pr EVEN --sb 1 --to 5 ...

感谢大佬,没想到快6年前的帖子解决我现在的问题,只能说这款奇葩mcu,官方all in one工具识别写保护,怎么都解除不了,控制台工具直接写也不行提示失败,必须用这一条命令,真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