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高压LDO的输出电容问题

楼主(2019-04-19):
一般情况下好多LDO都对输出电容的ESR有要求,包括耐高压的HT7533,多数开发者遇到的
上电高压脉冲问题貌似就是因为ESR选择不当造成的(网络传说猜测,本人未验证),本人
最近使用SE8533X这个片子,厂家宣传的时候说是没有上电高压脉冲的问题,所以才选择这
个芯片,但是最近才发现忽略了输出电容ESR的问题,但是官方技术手册上竟然没有相关说明,
因为是国内小厂,也不好联系技术支持,请问各位大神朋友,这种高压的LDO(感觉应该叫HDO)
是否也会存在输出电容ESR限制的问题(毕竟原理不太一样啊,本人模电小白)?

网友A:
要不要换贝岭试试,有个客户也是用BL9153替HT7533   后面电容用钽电容和普通都行

网友B:
你所应用条件?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好多LDO都对输出电容的ESR有要求,---说明芯片设计有问题

网友C:
上电的尖峰脉冲,输出电容的ESR影响并不大,主要是芯片设计上没有处理好,内部有做缓启动和抑制的,基本不挑电容,普通的陶瓷贴片电容就OK了

网友C:
另外,高输入耐压的LDO也有名副其实的,Drop out电压一样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D:
LDO因成本限定一般内部不做缓冲,因此建议输入采用普通电解,输出建议普通电解,实际应用看你是用在开关电源后级,还是外部供电酌情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