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N76E003AT20 多通道ADC采集方法

楼主(2019-04-20):
不得不说N76E003的功能在8051内核单片机中功能已经是非常强大了,并且官方开提供了BSP 开发库,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在官网中直接找到的。对于N76E003的ADC,因为作者没有用过很早之前的版本,作者使用的时候官方已经提供了VBG反推VDD的例程,但是这种做法还是有一些缺陷,因为内部的乘除法运算对于一个8位的单片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是在实际项目中应该都是需要使用到多个通道轮流采集的情况,所以,在此贴出本人写的在多个通道轮流采集的方法。

if(ADC_BAND_GAP_VOLTAGE_MSK==gAdcActivingChannel)

{//通道0的宏定义,gAdcActivingChannel是定义的一个全局变量用来进行通道转换,定义的时候赋初值

                       //为ADC_BAND_GAP_VOLTAGE_MSK

                       //ADC_BAND_GAP_VOLTAGE_MSK:我定义的是8

Enable_ADC_BandGap;
};
if(ADC_WORK_MODE_LOADING_VOLTAGE_MSK ==gAdcActivingChannel)
{//宏定义的内容满足宏定义的要求即可,这个宏定义的是5
Enable_ADC_AIN5;
};
if(ADC_B_LOADIND_MSK ==gAdcActivingChannel)
{//这个宏定义的是1
Enable_ADC_AIN0;
};
clr_ADCF;
set_ADCS;

    if(ADCF==1||ADCS==0)
        {

switch(gAdcActivingChannel)
{
case ADC_BAND_GAP_VOLTAGE_MSK:
gVbgAdcResult = (ADCRH<<4) + ADCRL;//获取ADC的采样值

                                        clr_ADCEN;

                                        gAdcActivingChannel=ADC_WORK_MODE_LOADING_VOLTAGE_MSK;//跳转到下一个通道

break;

                                    case ADC_WORK_MODE_LOADING_VOLTAGE_MSK:
gAdcLoadingVoltResult1=(ADCRH<<4)+ADCRL;
clr_ADCEN;
gAdcActivingChannel=ADC_B_LOADIND_MSK;

break;

                                           case ADC_B_LOADIND_MSK:
gAdcBLoadingVolt=(ADCRH<<4)+ADCRL;//读取该通道转换的值
clr_ADCEN;
default:

gAdcActivingChannel=ADC_BAND_GAP_VOLTAGE_MSK;

                            }

                        }

楼主:
官网的例程除去用中断的方式都是使用while()轮询等待,这样势必造成阻塞,上面的方法通过去判断ADC转换是否完成进行轮询,如果完成就进入读取该通道的值,如果没有完成则不读取。

楼主:
首先是配置方面,配置是非常简单的,在初始化的时候先将一个通道初始化好,然后定义使用一个全局变量gAdcChannel用来作为轮流的标志位,该MCU的ADC的速度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概3-4us就能完成一次ADC的采样,但是建议不要使用新唐自己提供的Demo,因为他是使用while()阻塞等待的方式,直到ADC采样出来了结果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楼主:
void adcInit(void)
{
    Enable_ADC_BandGap;
    gAdcChannel=1;
    clr_ADCS;//或者clr_ADCF;这里就看你使用的是中断的形式还是轮询的形式
    set_ADCS;//如果你使用的是官网的没有做任何修改的BSP的话,这句一定要加上,因为
             //单独Enable_ADC_BandGap是不会启动ADC转换的,后面的也是一样的
}
void  sysAdcCheck(void)//ADC数据处理的函数 轮询的方式,如果是中断的方式就直接是在中断处理函数中
{
u16 adcTempData;
    if(ADCS == 0)
    {//adc 数据已经采集出来了
        adcTempData = (ADCRH<<4)+ADCRL;//得到结果
        clr_ADCEN;//还没有处理完数据的时候先将ADC关闭掉,
        switch(gAdcChannel)
        {
            case 1:
                Eanble_ADC_AIN2;
                set_ADCS;//建议最好重新自己写一下这些使能某个通道的宏定义,将这句话包含进去
                gAdcChannel=2;//通道也最好使用宏定义,比如是电压的通道,电流的通道 等
                break;
            case 2:
                 Eanble_ADC_AIN3;
                set_ADCS;//建议最好重新自己写一下这些使能某个通道的宏定义,将这句话包含进去
                gAdcChannel=3;//通道也最好使用宏定义,比如是电压的通道,电流的通道 等
                break;
             case 3://所有的通道都结束了 就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通道
                 Eanble_ADC_AIN1;
                set_ADCS;//建议最好重新自己写一下这些使能某个通道的宏定义,将这句话包含进去
                gAdcChannel=1;//通道也最好使用宏定义,比如是电压的通道,电流的通道 等
                break;
            default:
                 Eanble_ADC_AIN1;
                 set_ADCS;//建议最好重新自己写一下这些使能某个通道的宏定义,将这句话包含进去
                 gAdcChannel=1;//通道也最好使用宏定义,比如是电压的通道,电流的通道 等
                 break;
        }
    }
}

楼主:
上面就是整个的处理过程,但是每个人的开发中对ADC的要求不一样,这个只是提供一个参考。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导致ADC的值一直读不出来,者=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不能用while()阻塞等待的原因,这个时候就要重新开启ADC,可以参考下面的方法

    如果ADC读取不到则认为是ADCS一直等于1,那么我们可以在if(ADCS==0)的判断中使用定时器的计时变量,每次进来了就会将这个变量清0,如果没有进来这个变量就会一直累加计时,超过了我们设定的时间,则在主循环中重启ADC采样。

网友A(2019-12-05):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在一个项目里用到这个芯片,学习学习。。。

网友B:
多通道常用